[电动] 今天去客户家修监控,在院子的角落里~~~

楼主(2020-03-17):
今天去客户家修监控,在院子的角落里静静的躺着一个 如图

楼主:
在来一张近照

楼主:
身上的字 隐约能看见 GRS-775FH-35
                               12.  -———— 后边看不清楚了,请问大神们 这个电机能做个小台钻不,或者是小切锯。谢谢
都需要什么连接

楼主:
前面的头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么小的轮,是不是按摩器(不是让女主人快乐的那个)的电机

网友B:
功率可以的,妥妥的折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可以的,妥妥的折腾起来

我就是准备用它做个 小 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轮,是不是按摩器(不是让女主人快乐的那个)的电机

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准备用它做个 小 小工具

注意消毒!如果没猜错,这个电机是打农药的机器换下来的

网友C:
拆这么干净放那没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这么干净放那没用么

拿回来的时候 转不动,我昨天给同学修抽烟机了 曾点他的除锈液(瓶子上写的 8合一,什么除锈,润滑。反正是8合一)喷完气味道很难闻,就拆开拍完照片仍窗外让它吹风去了。

楼主:
这是今天恢复捡起来时的样子

楼主:
哈哈哈 又一个经常要去废品出没的大神了

网友:
农药打药机电机

网友:
隔膜泵上拆下来的,轴头那儿是半圆键的,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