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GPD XD游戏机排线修理和一个什么鬼指纹采集仪

楼主(2020-03-17):
GPD XD安卓游戏机,4.4的系统,闲鱼上收的,换了排线,
我也是没救了,拿起来玩就没完没了,FC打坦克也能玩一天,
很多MAME的ROM直接就能玩,新一点的不行,也够玩了,
按键方便玩很多触屏不方便的游戏 。
这个排线很坑,联系客服,居然说让我邮回去,
我问,二手的也可以吗?需要发票吗?他不理我。。
当时问的时候排线已经在路上,就先不管他了,
这个排线某宝上找不到,闲鱼上50一根,不要嫌贵哦亲,不包邮哦亲。
去尼玛的,某宝上找了一条规格一样的,形状不同,换上一样用,
3块一根好像,邮费8块,,

就是这个排线,那个圈圈是铁的,边缘锋利,几下就把排线划破了,

就是这样的排线,这照片是拍了数多少线的,
尼玛开始以为是16线,结果尼玛是31线,

这是肩键的排线,拆的时候拉断了一根,尼玛的,

板子也没拆看下面,不要节外生枝,
下面那个就是排线接口,

转个方向,黑胶布下面是排线接口,

很简单,安卓也是被国产厂商玩得很熟了,
电池还不错,玩很久,充电还算快,

嗯嗯游戏机修理心切,没拍太多,
下面是一个指纹采集仪吧,银行里出来的,
当时和身份证阅读器一起收的,那个出掉了,这个留下了,
没鬼用,做工还行,也是要扔的东西,

两层板子,黄豆几个,正好风枪多,拆件玩?闲的,,

还有个大芯片,一个中芯片,

弃之不舍,食之无味,鸡肋,有空扔,

网友A:
这个属于设计缺陷了,以前也关注过这个游戏机,还好没下手。

网友B:
买个二手PSP也很香,除了屏幕差点,其他手感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设计缺陷了,以前也关注过这个游戏机,还好没下手。

当时来看,2+32的配置,可以玩很多游戏,王者农药啥的,自带模拟器,还是很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二手PSP也很香,除了屏幕差点,其他手感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PSP1000和2000我都有哈哈哈,这也是看着便宜收来玩玩的,
这个带HDMI输出,可以接OTG手柄,这两点相对PSP也是优势,
按键和摇杆寿命可能比较差,

网友:
那个转轴是特别的坑....
鸡子还算良心,排线是铜排线,刮下飞线处理。

网友C(2020-04-28):
大神你好,我的机子是GPDXD,排线也不行了,能给个淘宝链接吗?邮箱sxkluck@163.com.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我的机子是GPDXD,排线也不行了,能给个淘宝链接吗?邮箱sxkluck@163.com.非常感谢。 ...

才看见,已经邮件你了,下回回复我新贴子或站内信啥的,老贴回复没提醒,我也很少翻我的老贴看。

网友D(2020-07-10):
如果是我就买个2手PSP3000直接爽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就买个2手PSP3000直接爽死了

我有两个PSP2006,一个PSP1000,一个NDSL,没什么玩的。。

网友(2021-03-16):
大哥,我的GDP XD排线坏了,能不能把淘宝链接发我一下  闲鱼太黑了

网友:
大哥,我的GDP XD排线坏了,能不能把淘宝链接发我一下 zhuqi11@163.com

网友E(2021-05-29):
你好,gdp 同排线坏,能发下链接吗?790534719@qq.com

网友:
我也想收个gpd xd,但一直没买,以后可能会买,能否告知一下排线链接,m币负值发不了消息

楼主:
哈哈几个人私我要链接,这里也放不了,只要上某宝搜,
31Pin 0.3mm间距 FFC FPC软排线LVDS MIPI液晶屏排线
关键是31Pin也就是31根线,0.3mm间距,同向(触点在同一面),长15厘米就基本刚好,18也行,短了不够,长了折起来一点也行。
我是在“新威电子”那个店里买的。多买两根吧,过转轴那里挺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gdp 同排线坏,能发下链接吗?

哈哈看我新的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