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P-FS11索尼电池和收音模块

楼主(2020-03-17):
这是两个东西,可都是大法家的,放一起吧,这是个数码相机还是DV的电池,没电了,
配了好久没配上,拆开换个别的,
换上一个充满了也显示没电,不知道为啥,难道都是要4.3伏?

两个14500并联,都生锈了,开壳也废劲,

巨大芯片,

自家电池,

下面是收音机电路板子,只有一边响,
跑线路发现是TDA2822坏了一路,可惜了,

背面有乾坤,索尼收音芯片,

2到8伏交直流输入,很容易玩,
还可以做耳放,

哦,这是乱入的屏幕的电路板,,

网友:
sony PC3e DV机的电池,低于零度彻底断电

网友A:
索尼原厂的电芯真的质量感人,有好多f550电池也没进水什么的就自己在里面漏液腐蚀了,,,不过索尼这种电池换电池后一般不会锁板,可以改装大容量

网友B:
最后一张是移动DVD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是移动DVD主板?

那是个佳的美的小屏幕,操蛋的MM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原厂的电芯真的质量感人,有好多f550电池也没进水什么的就自己在里面漏液腐蚀了,,,不过索尼这种电池 ...

用太多了吧,索尼的东西还可以,地方太小了,形状又不好,手上没有好用的这个尺寸的电池,只能随便塞了个聚合物电池玩玩

网友:
还有一个优图外置电视盒,也是佳的美生产的,音视频输入输出也是那个小接口,好像叫MMI接口,十几年前接老的CRT显示器当电视机用,我直接拆了接口,从里面接了个RCA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