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RDUINO 328P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0-03-17):
这个做失败了,电容小容量的还行,大容量的不准,
看后面的图,才两百来uF的,量出来9百多,要么换个脚就三百多,
不知道为啥,知道的来说说,
没有技术做板子,洞洞板搭吧,
程序是用坛友的一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2368

网上卖的电路板都是直接用328P来做的,还要做外围电路,太麻烦,
反正ARDUINO板子我多的是,这样还好用,
应该把1602屏也做成可插拔的,
这是用面包板试验用,当时准不准还真忘了,
正常启动,
板子,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现在用我换上了CH340的板子,
菜鸟,只能这样画,不然思路乱,
另一版,这图画了三个,有一个没拍吧,
做出来这样,等几个电阻等了十几天,通快递才拿到,
销魂不?旁边那个是调节显示的可调电阻,可有可无,
买的千分之一精度,25PPM的电阻,
复位开关,接口,
背面更销魂,最下面的测试口也无奈,飞了根线,
相邻的是1和3,2脚在另一边哈哈哈无奈,
这个乱啊,没办法,唉,穷人,技术也不行,

这个好像还挺准,2.2的吧,
8050三脚,我也看不懂结果对不对,
这个飞了,测几次都乱飞数字,没有用,
要么这个也不太对,

这是收集的一个电路图,
这是我用的电路图,三对电阻,
看图上,最右边那对680欧和470K是不是写反了?
我不是按这样排的,是不是就是数值错误的原因?
面包板图,
做得不好,我就是扔个板砖,大家有玉就抛过来吧!

网友:
ArduIno看起来不如直接搭电路好用,太乱糟了,开源固件里有对应的Ardulno程序

网友:
"反正ARDUINO板子我多的是"
优惠提供点坛友可否

网友A:
好像飞线太多会干扰吧,用328p直接搞貌似更好
我做的根本没法用

网友B:
我想用stm32代替328p,但不知测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stm32代替328p,但不知测量原理。

有用STM32做的万用表项目,可以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线太多会干扰吧,用328p直接搞貌似更好
我做的根本没法用

所以我也希望有人做个电路板出来,这样直接插上UNO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希望有人做个电路板出来,这样直接插上UNO就能用,

那还不如直接做328的呢,那样功能更多

网友:
应该有类似的板子,上开源项目里搜,插上板子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直接做328的呢,那样功能更多

功能基本一样,328P的电路板挺多的,三块到12块一张,闲鱼上很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基本一样,328P的电路板挺多的,三块到12块一张,闲鱼上很多哈哈哈

12块还不如自己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STM32做的万用表项目,可以搜搜,

不是做万用表,而是用STM32替代328p,做晶体管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