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不脱水

楼主(2020-03-17):
我有一台美的全自动洗衣机,其它功能都挺好的,就是到了脱水的时候就不工作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我一个外行先说说吧,不对的地方请下边的师傅指正!1,先判定是不是按键开关接触良。2,cpu到继电器,有没有电信号。3,判断是不是主板cpu损坏。4,判断是不是继电器损坏。5,继电器到放水的电磁阀线路。6,判断放水电磁阀是不是损坏。

网友:
离合电机?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查水位开关、门开关。

网友:
原因很多,建议你拍个短片将整个过程传上来。

网友:
离合器不紧?

网友:
2楼的建议非常好,特别是他说的第5点,看看排水阀是不是正常,你洗衣机里有水的时候,调到脱水功能,它会先排水,你仔细听有没有排水阀的一声"pa"的声音,看看出水不?水不出来,脱水功能是不会工作的。这个是最先要考虑的,然后在排除其他。

网友(2020-05-18):
排水阀查查。

网友:
漂洗排水正常证明排水阀没问题,最大可能就是机盖检测开关坏,主板检测不到而判断上盖没盖上。

网友:
不工作是指什么?不排水?不甩水?有故障码?

网友:
脱水包括排水,甩干两个步骤,那个步骤进行不下去没说清。常见的不排水,有可能牵引器,下水堵。不甩干有可能,离合器,洗涤桶卡住。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一般高速转速甩不起来都是由于固定内筒的阻尼杆失效所致。自己买好工具、配件也可以换

网友(2020-08-12):
不拆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如果有报警,一般是门系统问题,就是一开关,如果没有报警,查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