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铸铁管开裂用铸铁胶补还是不行

楼主(2020-03-17):
铸铁管开裂用铸铁胶补还是不行,还是会开裂,真的是无解了,求教大神指导下

网友:
用AB胶也不行?

网友:
用PVC下水管破开后包裹铸铁管   然后用堵漏水泥糊上

铸铁管都是下水管无压力,堵不住只能说是你的方式不对

网友:
补之前要把裂缝的地方打磨清理干净才行吧,如果你补在那些松软的铁屑上面,估计效果不理想,因为铁屑很容易剥落

网友:
清理干净表面,用硅胶之类的涂抹好,在包上一些胶带沙网之类的东西,在涂抹一层硅胶即可。
或者用水泥配好,整个把管道封起来

网友:
面积大需要加筋,可以用尼龙纱网

网友:
老小区的下水管

网友:
橡胶+不锈钢扎带

网友:
有一种水泥叫水不漏,几元一袋,就用干面堵漏水的地方,

网友:
结构胶!买贵得别挑便宜货

网友:
堵漏灵糊上,我自己用过两次,效果很好!

网友:
堵漏灵糊上,亲试效果很好。

网友:
条件允许 就配个 pvc大小头。
大头套管子外面,小头塞进管子里面

网友:
这种方式不行的,粘不住的
如果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只能换管子,但是工程浩大,估计不是能换得起的
可以试试这种方式,找一块厚一点的胶皮,先抹胶水,然后用胶皮覆盖在漏水的地方
外面垫一根木条,然后用铁丝绕过管道绞紧,多缠几道,就能堵漏了

网友:
早就说过,哪个办法不行!你得用有弹性的胶才行。

网友:
我觉得什么胶都没用,胶只能补空管子~,通水的管子水压大得很,没有任何胶能耐的住那个压力,只能换

网友:
用消防抱箍试试。

网友:
你买那种屋顶补漏用的丁基胶带,包一圈最简单,完了拉都拉不下来

网友:
可以的话,不如整段更换了算了,不然一直都是问题,很难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