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TX电脑电源改可调,经常就是个巨大的坑。

楼主(2020-03-17):
十几年前就有一大批人改,最近我也把2000年的长城电源拿出来改,基本能成。 这个事比做电子负载累多了。
过程很累,很操心。为什么呢?电路不一样,板子不一样,每个批次,每个型号的PCB布线也不一样。

1.我这个型号是ATX-250SE,说是2+1多重保护,其实就是KA7500B LM339的设计。但刚开始下载了很多电路图,以及经典电路方法,帖子上很多别人的总结。
但每个型号的电路原理图并不一样,更麻烦的是PCB板子也不一样,用放大镜两边看,把PCB拍照出来,打印出来,对照实物,一个线一个线的走,, 太累太累。时间精力全耗在分析PCB上的元件走向上了。否则不敢拆啊,乱拆了启动不了。也许是水平有限吧。
2,整流滤波很容易看到,然后找出了过压,欠压保护,去掉了-5,-12V,3.3V,5V的保护。

3,然后又拆了3.3V稳压部分,说的容易,但你看PCB上,乱七八糟的走线简直就要吐。
中间拆一点,就实验下,看有没有12V,别人说的是自己的板子,而且很多说法也有差别,到底信哪个?
电路不一样,板子不一样,拆的时候真怕烧了机。毕竟咱没有干过啊。第一次啊。

4。按照经典电路调压,没有问题。再拆电感,五个小整流二极管。

拆电感
把电感串三条线,六个腿接几个方向,刚开始搞错。要晶体管测试仪一测,电感是零, ,,真有意思,几条线电流方向刚好相反。后来才理解首尾相连是怎么搞。

5.终于找到个比较像的长城ATX250S电源的电路图,这只是部分接近。前后打印有20张不同的电路图。有图纸,但板子上还要非常小心,一不留神就找不到元件的去向。
所以我再想,给你个电脑主板,你去改一部分电路,那更是不可能。

6,这个ATX电源改可调,是个很锻炼人的小项目。但因为以上几个因素,很大的阻碍了普及。
假如改的过程中造成不启动,这是很可能的。。

7。所以我建议,找几款质量好,比较普及的,常见的经典的ATX电源型号,老司机把板子拍下来,并且标注详细的元件型号,拆哪个,留哪个,加哪个,什么取值,详细简单的步骤。,然后小白就去找这样的二手电源。你看现在的几个改明纬,贝尔通讯电源的就很简单明了。
从方法论上讲,这才是正道。。。

8,看各种帖子,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电源板子型号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不一样。而论坛文字是死的,他写的那些只是一时的经验,也许一个月后又有新的改进,并没有补充。

楼主:
很低端的产品,20年了,板子都老化了。
感觉长城公司设计的人水平很一般,元件都是乱挤,实际上走线和间距浪费了很多空间。正面看元件还规整,但反面的相当部分元件就是乱挤。

网友A:
只要搞清楚原理,没有原理图一样改

楼主:
所以,大家都电源型号都不一样。
对于没有接触维,修过ATX电源的,如果听信别人的,很容易拆的启动不了,

大家都有不同的经验,其实板子都不一样。有说要拆20V,12V之间的二极管。但不同的设计不一定的。
或者拆的工作状态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搞清楚原理,没有原理图一样改

原理大体相同,具体电路千差万别,不整理出原理图,怕是不敢改哟,除非对照着人家已经改过的,相同的电源改,否则真不敢乱动手。

楼主:
比较接近这个图纸。但和经典图纸有些不同,我一直拆到V6 V7  431,但后面的两个二极管接到20v,不知道了,能拆到哪里?
是不是把ZD2换个30v左右的稳压管?原来的在,不知道多少?为什么我调到24v也不保护。

原来电路的过流,短路保护还有,哪个部分电路实现的?怎么改?

楼主:
我的一些和这个有部分类似。还能指引下。比如辅助电源也有431,但具体元件之间怎么排布的不确定。
3.3v稳压部分很不一样。
494部分1,2脚一样。上面的D39也有,通12v,20v,,,这个好像还不能拆。

网友:
说对了,太心累了,买个睿登数字可调模块,后端输入12v45A 够用了

网友:
干废掉一个atx电源的路过,花了很多时间没搞出来,后来干脆放弃拆配件用了,感觉是比较难。

楼主:
现在通电后待机2W,P_ON后,即使不接负载,功耗随电压升高而加大,到10W,实验带个5欧电阻,能调到22V,应该是494  1脚取样电阻太大了,12.5K原来的。目标30V

带负载后变压器,13007都有些热,其他冰凉。

楼主:
还没有表头,再研究下电路。改了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表头,再研究下电路。改了电感。

我用通用ATX移植板,省心,省力:

网友:
个人经验1.改Atx前测试。2.首先要改辅助供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94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接近这个图纸。但和经典图纸有些不同,我一直拆到V6 V7  431,但后面的两个二极管接到20v,不知道了, ...

要跑线路,过压保护有些不在12v上,只在-5..5v上,拆后改线路。过流保护,我没弄懂,里面有修改保护值。你看我贴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通用ATX移植板,省心,省力:

有PCB线路图吗?正想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PCB线路图吗?正想折腾

板子在路上,还没改过,调试时我也发帖请教一下。

网友:
说实话  真心没必要,我去年就是弄了快一个月这东西,正常上班,中午有时间就研究下怎么改,最后还是放弃了,线路图不一样,实物又不一样,同个产品号,生产日期不同,里面的原件都有可能不一样,对于业余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最后,就买了个明纬的S350-24改,非常容易改了0-50V  0-13A可调,完全就是傻瓜的操作,带载能力还强大,不容易坏,何乐而不为呢?重点还便宜,当时买了全套都不用50块钱,值得折腾下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对,曾经也沉迷于改atx,但是真正改成功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大部分改到调流就开始自激,而自激大部分是布线的原因,调整吸收治标不治本,后来自己做了场管版半桥可调电路板。自己蚀刻,自己绕变压器,这才算做出了一批自用满意的可调。说多都是泪,

网友:
最好是高手针对常用控制集成电路做点板子,拆了老的直接装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