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量k33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3-17):
新手买了个智能充电器,充电智能判停。充电充得挺饱。

网友:
倍量电池虚标严重,应该叫“半量”电池,好像上了今年3.15的投诉名单。

楼主:
倍量电池不行但是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池不发热。充电饱和度满满的。粗用可以的。

网友A(2020-05-31):
打算17撸一个,不知道判停原理方式?

网友:
我撸的也到了。
测量9V的开路电压是15.966V,当然了这个K33如果是9V智能充电的话,开路电压不能做的数。
测量1.2V的开路电压是4.296V,同样不一定做的数。

但是4个负极的7号和5号共8个触点是联通的,所以标称AA=500mA而AAA=300mA肯定是至少有一个说了谎。

网友:
测量AA或AAA的短路电流在0~440mA之间跳动,所以电流是多大还无数据。

网友:
。。。。。。。。。。还好我没买他们家充电器

网友:
好奇为啥说充电充的挺饱?
绿灯拿下,还是要等几个小时涓流再拿下,由于涓流?

网友(2020-07-16):
倍量虚标真的严重死了,说是3千毫安的顶多1500毫安都试过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A:
打算17撸一个,不知道判停原理方式?

拼多多20元,撸不撸

网友(2022-12-17):
倍量的产品真的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