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仿制坛友采用TDA2320的简易助听器(附DIY资料BOM清单)

楼主(2020-03-17):
应群友@wsfda 的要求,画了一版坛友的简易助听器,并整理了BOM。原理图使用了帖子“仿制筛糠大侠坛友的助听器及电路改进”中坛友改进过的图纸

PCB尺寸根据外壳来的,电容为了效果没有使用贴片钽电容
充电使用了TYPE-C接口,不用区分正反,方便老人使用

BOM中包括购买地址(复制后用某宝APP打开),但是可能不是最便宜的,只是我比较推荐这些店铺
带开关的1MΩ单联电位器没找到便宜的,欢迎知道便宜链接的坛友推荐

外壳使用铝合金的,长宽高为60*44*23

电池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并18350,单节容量1000mah,两并2000mah,二是两并883440,单片1430mah,两并2860mah
外壳除去PCB后剩余空间大约为40*36*20

没有M币的可以加Q群下载,828683670

技术一般,欢迎坛友指正错误

2020-03-24更新

电阻按上图进行更换可提升效果,其中R3为TP4056电流设定电阻,根据实际电池容量进行选择,对应关系见下图。简易设定电流为0.5C(电池容量的0.5倍)左右

原BOM中咪头根据坛友@wsfda 反馈,效果一般,简易更换坛友super2008 推荐的咪头(见24楼)

PCB更新为V1.1版本,更新内容如下
调整了MIC焊盘
调整了R3、R4、R5、R6、C3、MIC的位置
调整了U3的位置
调整了R2、R6、R7的阻值
增加了一个表情包
BOM同步进行了更新

补充内容 (2020-4-1 12:34):
2020-04-01 补充

BOM中C3的购买链接有问题,根据坛友反馈BOM中C3链接是10nF,实际上C3需要使用100nF电容

补充内容 (2020-4-5 00:30):
2020-04-05 补充

简易助听器项目已经托管到立创开源平台,如无特殊情况后续不再提供维护及更新,欢迎大家去立创开源平台给我点赞https://oshwhub.com/mo...

补充内容 (2020-4-5 00:31):
https://oshwhub.com/mozixi/jian-yi-zhu-ting-qi-kai-yuan

坛友修改版的简易助听器,优化了电路布局,更合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85

补充内容 (2022-2-17 18:31):
坛友3D打印外壳: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143-1-1.html

网友:
这么大电池,估计能用很久

网友:
楼主好人。助听器是很多人的刚需,而且成品卖的又贵

网友A:
楼主,提个奢求,能弄个套件卖吗?

网友:
最近这个助听器很火啊,关注的人很多

网友B:
那跺脚的集成块干吗用?有充电芯片了,有功放芯片了,电池也不用升压,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C:
   其实这个助听器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就目前的试听情况看,因为是双耳听感,所以耳障人士在面对面交谈以及看电视之类场景效果优于一般成品助听器,但无法对左右耳听力不平衡进行单独调节;如果更高的要求,还有声场无法定位的问题存在。
   我现在正在试验一款双声道立体声的改进电路,希望能够让佩戴者判别声音方位。
   目前的情况是发现单指向性咪头不适用助听器,因其灵敏度不够(这个一般适用于卡厅或会议等近讲场所,也有可能是选型不对)。
  打算采用声场展阔方案,在此提出,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跺脚的集成块干吗用?有充电芯片了,有功放芯片了,电池也不用升压,感觉太复杂了 ...

U3?U3是个带开关的电位器

网友D:
看样子可以出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可以出套件了

不准备折腾,很麻烦,看群里有没有人愿意开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个奢求,能弄个套件卖吗?

看群里有没有人要弄,我没时间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那天看到坛友的帖子~有人做出来说效果还不错~想给母亲做一个~可自己不会画PCB~对电气原理也不是很熟悉~
群主很热心的帮忙给出了详细的图和资料~感谢@青柠檬i 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热心帮助~先去力创20元打个板~等做出来了再上图~!

网友E:
我配件都买了,就是功放买没A的,供电电压高了,还没动手做,准备重新买,你如果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配件都买了,就是功放买没A的,供电电压高了,还没动手做,准备重新买,你如果出套件就好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_u=ijml3g17ec

这里有~就是运费伤不起~

补充内容 (2020-4-1 08:02):
大家注意~论坛DIY助听器用到这个运放可能比较火~这家店已将价格由原来的2元翻翻至5元~建议换其他店铺购买~以减小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助听器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就目前的试听情况看,因为是双耳听感,所以耳障人士在面对面交 ...

super2008推荐的那款4.5元的单指向性咪头感觉灵敏度不错。
把咪头与耳机集成在一起的索尼降噪耳机,经试验也可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
这个IC 是不是30年前就有了?

网友:
热心人士,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助听器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就目前的试听情况看,因为是双耳听感,所以耳障人士在面对面交 ...

等待你的最新科研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3502e8ddnB0Ym&id=612037085492&_u=ijml3g17ec

早点发地址就好了。我买的比这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