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螺丝刀转速改造

楼主(2020-03-17):
平时做一些电子产品,扭力不需要太大,一直想找一把转速高的电批,但直柄型的通常都是200转左右,高转速的通常又是枪型,不方便坐在凳子上操作。
比较符合的是松下的EZ7410系列,但价格贵呀~
手上有一把鸟(尼奥)动力,标称转速只有180,有时候感觉比手拧都慢,实在受不了,唯有自己动手改造改造。

拆开看里面是二级行星齿,于是做了个零件把第一级直接短路掉,原理很简单,看图~~

由于材料太厚,使用的是1mm铣刀,刃长不够,要铣完一面翻转过去另一面再铣,操作过程对齐不是很准,最后弄的很多毛边

↓电机输出轴的齿轮

↓3个件合在一起

↓装进齿轮箱

↓成品+替换出来的3个齿轮

最后测试,转速起码快了3倍,估计有个600-700转,跟生产线直柄带线那种电批的转速相当。现在拆装电子产品呼呼呼两下就打完一颗螺丝,简直是享受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个厉害,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是个高手!

这个用的是什么材料?耐用吗?

网友:
变成了直接档

网友:
家里没条件的,把油洗掉,用哥俩好粘死就ok

网友:
扭力就变小了,大概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网友:
改得好无损改装,3级变成2级行星减速,减小扭矩提高转速,我也想改当年论坛很火人手一把的30元小批,只是不会加工这个材料,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我去年已经量产了,现在的设计可以兼容550电机39齿45齿,单速双速,380,550,775电钻行星减速机箱。不锈钢设计,精度调教得很好了。这个是我2018年做过一次,是abs板做的,当时是用在日立18伏电钻上面,扭矩太大,还有震动摩擦,用久了会滑牙,后来就用不锈钢了,18伏双速充电钻用转速可以到达6000转。12伏电钻可以到达3600转(计算当时是3750左右,3330转,实际上稍低),关于齿轮研究这几天一个19元龙韵拍单发双速的坛友已经给出列表了。很好计算转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之前用前哨气动11000转的上螺丝习惯了,用电动工具明显不适应这种低速。3600扭矩折衷的结果。电动工具没法上万转。我这边上架了,看看截图日期,才刚刚几天前推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去年已经量产了,现在的设计可以兼容39齿45齿,单速双速,380,550,775电钻行星减速机箱。不锈钢设 ...

想买两个,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就是这么优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去年已经量产了,现在的设计可以兼容39齿45齿,单速双速,380,550,775电钻行星减速机箱。不锈钢设 ...

这个位置是第一级齿轮,机器本身自带的也是塑料齿轮,而且经过改造后,装配前后都是原机金属齿轮,这个零件只起连接作用,没有相对摩擦,寿命应该还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买两个,给个购买链接

咸鱼搜
不锈钢充电钻变速锁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是第一级齿轮,机器本身自带的也是塑料齿轮,而且经过改造后,装配前后都是原机金属齿轮,这个零 ...

说是这么说,电机一级减速速度很快,扭动,摩擦很快,你的是380电机,扭矩小,我的是775电机扭矩大,一个星期就磨平打滑了。775电钻转速6000转的时候,速度大一个数量级,夹头惯性很大,声音会特别明显,经常电子刹车,会冲击卡齿位置。对应德昌电机550电机配合龙韵充电钻差不多3600转,扭矩是3牛米。380电动转速大约是900转1.8牛米,775充电钻电机是6000转4.5牛米/1650转15.6牛米。

网友C:
如果对扭矩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案。利用同样原理把充电钻的三级减速齿轮全部取消,不就可以实现电机原始转速直接输出了?而且这种塑料板的过渡,有点类似那种专业电磨的轴间软连接呢,这对于同心度的提高应该也是有利的。
我先前打算把充电钻改为电磨机时也想到过这样改,当时担心的是变速箱中的这一大坨再加上重量不轻的钻夹头,电机高速启动时会不会存在较大的阻力?小小的电机能否吃得消?现在有了楼主比较成功的经验,看来可以考虑重新尝试一下了。
有个建议:楼主设计的这个连接板中央那个6齿太阳轮的插孔,由于材质硬度原因应该容易磨秃吧?如果把原太阳轮换成一个方轴、在连接板中间开个方孔,这样是否更可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扭矩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案。利用同样原理把充电钻的三级减速齿轮全部取消,不就可以 ...

你这样会越高越复杂。直出扭矩会明显不足,扭矩3牛以上还是很需要的,550电机直出最大扭矩才0.57牛,一级减速会有5.4-7倍扭矩,二级扭矩会有28-40倍扭矩。550对应是0.57牛和3牛以及16牛,折衷选择3牛专门打孔。二级减速专门上螺丝。刚刚好和双速充电钻350/1350弥补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搜
不锈钢充电钻变速锁齿片

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会越高越复杂。直出扭矩会明显不足,扭矩3牛以上还是很需要的,550电机直出最大扭矩才0.57牛,一级 ...

哦,你的方案是只取消一级齿轮而继续保留电钻、电批双功能且让单速电钻的转速有所提升,这样钻孔时就更高效了,这应该是一种两全的设计,当然很好。我原想的是把单速充电钻/批直接改为电磨机,放弃钻/批功能。大家都知道,电磨没有万转左右的转速是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扭矩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案。利用同样原理把充电钻的三级减速齿轮全部取消,不就可以 ...

三级全部取消就没有了齿轮箱外壁的支撑,这么长的距离恐怕会出问题。另外这个也是硬连接来的,前后的销、齿孔直接固定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搜
不锈钢充电钻变速锁齿片

搜不到啊,闲鱼用户名什么?

网友:
这个就是,我做了好多,原来单速双速是350/650/1350,变速之后单速39齿45齿速度是3600/3300,对应档位双速分别是1500/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