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飚王SCRM365 USB3.0接口多功能读卡器

楼主(2020-03-17):
2年前参加了论坛的评测活动,获得这只飚王SCRM360读卡器,读卡器也用了这么久了,一直没啥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9525

最近我家的老娘们想给她的3DSLL掌机装一些游戏,但她发现她的读卡器不见了,
也不知道怎么弄丢的,就拿我这个读卡器用了一小会,过后表示想要一个这样的读卡器,
因为除了游戏机,她的相机、运动摄像机、音乐播放器、行车记录仪上的储存卡都有可能要用到,
飚王这个读卡器虽然说价格比一般的读卡器贵不少,但对于同配置的,金士顿、雷克沙之类的高端读卡器来说,
真的算是便宜的了

既然有求,那么我就必应了,趁着快递恢复正常的这段时间,网上买了一个回来
但考虑到她电脑没有type-C接口,所以我买的是68元包邮的USB-A 3.0接口的SCRM365
正好看看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发现我爱人玩的3DSLL是microSD套的SD卡的卡套
正好我给相机升级UHS-2标准的SD卡后(比一般SD的卡多一排触点),
还有一张闲置下来SD卡,游说了一番后,她同意我把她游戏机的microSD卡里面的数据拷贝SD卡里
她就直接用大卡了,我就可以拿这张小卡去给我的手机升级存储空间,

一举两得了,这样家里就没有吃灰闲下来的卡了....哈哈

两个读卡器都插上电脑,对拷一下
由于我家的台式机也没有type-C接口,所以SCRM360还得多插一个转接头

这里提前说一下,线上面我自己套了保护套的是SCRM360,没有的是
是这次买的USB-A接口的SCRM365

把原来SD卡的数据转移过来了,玩游戏正常

顺便给她的R4烧录卡也升级一下容量,从4G升级到最高支持的32G
(这个烧录卡是为了在3DS上玩NDS的游戏)

都没问题了。游戏和存档都在。
她这游戏机容量现在是不用愁了,32G+128G够她玩很久了

转移资料、安装游戏的任务后,
又到了我最爱的拆机环节,很好奇它们是否只是接口不同而已
首先外观的区别的话,SCRM365的颜色要更浅一点

背面其实都一样
两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开始拆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开头SCRM360的拆机帖看看。

SCRM365的主控和SCRM360一样
还是GL3225

支持UHS-2标准的SD卡和microSD卡
值得一提的是,microSD卡槽上面的多了一个海绵块

来阻挡缝隙

之前写那篇SCRM360帖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发现,

如果插卡的姿势不对的话,容易把卡插到卡槽上面的缝隙里
然后就很难拔出来了,现在多了一个挡块应该会避免这个问题了

(背面只拍了微距,总体忘记拍照了,就用SCRM360代替好了
我对比过后发现都是一样的)

依然是25MHZ的晶振

依然是FM25F01存储器,容量为1M

CF卡卡槽附近的排阻

这次买到的SCRM365,线材的焊接、外壳螺母的热压就没有SCRM360精致

塞一个导热硅胶垫就装回去了
通过拆解发现SCRM365就是SCRM360的USB-A接口的版本
解决了容易把MicroSD卡插到卡槽上面的BUG以外,

基本上这两款读卡器没啥区别

网友A:
ssk的读卡器的好处是其他牌子的都坏了,它还可以用

网友B:
带flash好评
现在很多能装FLASH升级固件的为了节省成本都不带FLASH了

网友C:
也太认真了吧,连热压也挑
不过,本穷屌丝只是路过,表示只有钱买10块以下的读卡器

网友D:
如果只是偶尔读读SD和TF,没有其它卡需求的话,其实论坛里经常能6-9块撸到的读卡器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太认真了吧,连热压也挑
不过,本穷屌丝只是路过,表示只有钱买10块以下的读卡器 ...

是线长了,焊接完了没办法把线压进到槽里。
螺母也压歪了一些,后面的塑料有点变形。

不是我认真,价钱不一样的东西,要求也不一样,这读卡器其实快70块钱一个了,除了本身的性能,内部做的好的要表扬,做的差的小细节的我肯定也要说,这才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偶尔读读SD和TF,没有其它卡需求的话,其实论坛里经常能6-9块撸到的读卡器就不错 ...

6-9块钱的那个川宇C307吗?其实不同的版本我都买了,除了最早的和最新的双卡双读的那两款用瑞昱主控的用着还可以,其他的版本都是旺久的主控,发热大,时不时的卡死,真的垃圾的很……还不如前几年6块钱包邮的优越者,那个也是维创的主控,兼容性差点,但读写不至于低的那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k的读卡器的好处是其他牌子的都坏了,它还可以用

我第一个读卡器就是飚王的,而且也是这种多合一的。一些老卡它都有卡槽,包括XD这种很少有人知道的存储卡。唯独没有microSD的,后来看到pcb板上有microSD卡的空焊盘,自己还改了个卡槽上去。
虽然途中我换个不下几十个读卡器,便宜的贵的都有。但买的这第一个读卡器到现在还在用着,这么久了,也就壳子发脆烂光了主板还是好的。因为4GB以上的卡它读不了,现在主要是读一些不常见的老存储卡。

网友E:
用料不错,要是有鼠标头转成小口更好。楼主的相机可以替代记录仪,而且能轻松上到4K画质,画幅远大于记录仪,可选超广角没有鱼眼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不错,要是有鼠标头转成小口更好。楼主的相机可以替代记录仪,而且能轻松上到4K画质,画幅远大于记录仪 ...

我的相机没那么好啦,都是便宜货,不支持外接储存器,而且家里最好的那台相机因为镜头的关系,画幅并不比运动摄像机、记录仪大多少,甚至都只能拍1080P 60FPS,还没有4K,我老婆那台什么运动摄像机也是伪4K,差值的那种,实际效果还没有我拿iPhone6S拍的清楚

(图中那台松下LX5视频画质只有720P 30FPS)

网友A:
路过顺便问问,读卡器坏了可以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顺便问问,读卡器坏了可以修吗

看看是哪一种啰,如果是硬封芯片的,比较贵的那种,还有修的可能性和价值,软封的(牛屎块)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带flash好评
现在很多能装FLASH升级固件的为了节省成本都不带FLASH了

看过一个坛友的拆机,支持双读的某宇3.0读卡器也有flash,单读的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过一个坛友的拆机,支持双读的某宇3.0读卡器也有flash,单读的没有 。

旺久没有固件更新没必要,但是GL系的都有固件更新的

网友(2020-07-08):
看过一个坛友的拆机,支持双读的某宇3.0读卡器也有flash,单读的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