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平板主板64G闪存改128G那些事

楼主(2020-03-17):
前几个月某宝上收了块平板拆机主板,这几天心血来潮想组装起来,在组装之前对它进行些改造,把64G闪存换成128G,看了坛友改闪存的帖子感觉行得通,某宝再次下单128G拆机闪存颗粒进行改装。。。

第三天买的闪存到了,包装挺结实的

害,热情(万恶)的店家真是6

防静电包装都没有。。无所谓了

三星的单颗128颗粒

已经植好了球,黑胶没处理干净...

先对原系统ghost下,如果装新的要装驱动麻烦

系统十多G,gho文件才9G多,感觉有点悬

烂白菜自带的再备份一次

感觉大小还是离谱

不管了,开搞

贴上高温胶带

吹下来了,字库没掉点

主板倒是掉点了,不过好在都是空点

原来自带的锡球焊上去不认盘,高温锡难焊,还得拆下来自己植锡

算均匀吧....

再次吹上,感觉没问题了

开机,进PE 打开DG识别出来了!!!手机拆出来的盘无疑了

删除所有分区

烂白菜还原系统,到一半报错,哎,原来系统没救了

重新安装

安装完成,128G盘美滋滋

打驱动,这平板硬件挺多,得半天才装完

把原来的闪存做成U盘岂不美哉?

开卡

读写速度测试.....好慢,不过能用就行,获得64GU盘X1

总结:Win系统平板换字库并不需要刷BIOS,刚开始不认盘我以为要刷BIOS,拆下重焊就好

网友:
高手一枚啊

网友A:
截止目前只羡慕两类人,有床的跟有枪的。
有床可以车磨铣钻刨的折腾,有枪的可以各种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目前只羡慕两类人,有床的跟有枪的。
有床可以车磨铣钻刨的折腾,有枪的可以各种魔改。 ...

哈哈哈,如果两个都有的人呢

网友B:
台电那一批遭到批判的平板
用的镁光大S,宣传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那一批遭到批判的平板
用的镁光大S,宣传吹牛....

啊?我这个内存上有大S,不晓得打了这个标代表什么意思,而且像极了搜狗输入法的logo

网友C:
主板上有颗芯片为何如此沧桑?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这个内存上有大S,不晓得打了这个标代表什么意思,而且像极了搜狗输入法的logo ...

大S是SPECTEK,即前镁光修复组简称,打大S标的就是降级片
镁光收购尔必达,不合格芯片打了大S标
台电买回来用,宣传尔必达正片,被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颗芯片为何如此沧桑?

这个嘛?这个无线网卡,上面有一层胶挡住了看不到型号然后就刮刮乐了呗

网友D:
你这个主控的哪个型号?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截止目前只羡慕两类人,有床的跟有枪的。
有床可以车磨铣钻刨的折腾,有枪的可以各种魔改。 ...

兄弟,床你有,总得睡觉吧,枪你也有。。。。口径大点的话,算炮也行,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嘛?这个无线网卡,上面有一层胶挡住了看不到型号然后就刮刮乐了呗

...

是我就用除胶剂搞干净点。。。。虽然在里面看不见,但是强迫症不能忍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主控的哪个型号?CPU

是凌动X5-Z8300,运行起来有点卡,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床你有,总得睡觉吧,枪你也有。。。。口径大点的话,算炮也行,哈哈哈 ...

啊,哈哈,没有床只有枪,枪是还烫手的

网友:
兴奋地搓手手,过几天快递到了也打算试试手

网友E:
其实这种机器直接插张大容量的TF就行,64G完全够用了,我的就是,还装的64位系统,反正也没指望它干大事,大事还有台式机

网友F:
我想说!能换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机器直接插张大容量的TF就行,64G完全够用了,我的就是,还装的64位系统,反正也没指望它干大事, ...

要是能插大容量内存卡就好了,这玩意驱动或者BIOS有问题,插128G内存不识别,BIOS把SD选项禁用后虽然可以识别了但是无法直接读取内存卡的内容,只能复制粘贴,不然会非常卡顺别一提是10C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能换cpu吗!

换,都能换!首先你先找到个引脚功能对应的CPU再说

网友:
这个平板比我的昂达那台还是要好不少,你能想象一下一台WIN8的平板电脑,主板又小又糙,跟以前MP4似的,到处都是飞线和胶布,芯片啥连个屏蔽罩也没有,电池直接黏在屏幕后面,拆都不好拆
那台平板我就垫了几张导热硅胶,让它CPU啥的散热能好点,剩下的就没有兴趣给它魔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