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超威免维护铅酸电池6-DZM-12补液

楼主(2020-03-17):
偶得一组24V铅酸蓄电池组,为12V12ah两串,原主说长时间不充电充电后容量剧降且再次充电后电池发热严重,两个电池全部鼓包变形。
考虑到原电池使用次数不多且容量下降可能为失压充电后电解液缺失,故网购电池修复液进行补液修复尝试。

主角—超威6-DZM-12,2串24V免维护铅酸电池,标称24ah,鼓包严重。

测试容量,0.16c—4A放电,截止电压20V,只有剩下7.736ah的容量。

测试内阻及电压,内阻较高,电压还算一致。

分别加热电池顶部保护板,温度150度,3分钟,开上盖……加热无用,直接暴力开盖。

开盖成功,漏出六个排气口。

拿掉橡胶塞,开始补液。注射器全部加满后再抽出,大约加到9成满。修复液万能宝购入,15元500ml,比重计已失踪,未测比重。

补液后测试内阻电压,内阻电压均有所下降。

小电流补电,准备测试容量。

1号电池补液后容量测试,10ah,有效果。

2号电池补液后容量测试,10ah,有效果。

总结:有一定效果,但内伤无法修复,不再适合大电流放电…………

顺便问下各位大神,上盖暴力拆开后难以复原,有什么办法重新密封?

网友:
万能宝搜索B7000,这个好用,我都是这个粘的

网友A:
12ah电池标准放电电流5A

网友:
PVC胶水最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ah电池标准放电电流5A

电动车用控制器限流13-1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h电池标准放电电流5A

我这个还没密封呢,大电流充放电密封的那个小胶塞会被顶飞的,小电流 循环几次后密封完再0.5C测试下容量。

网友B:
最好暂时不要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暂时不要封起来

不封的话补液扣那个小胶塞会被顶飞……

网友:
现在的电池不能加水了,修车的说厂家换了新型极板,3年前的可以。

网友:
这也就是因为电池硫酸化了,所以才有修复的机会
如果是活性物质脱落极板断裂那就没修复的价值了
但是,根据个人经验,硫酸化过的电池,基本没什么使用价值了
看运气吧,一般容量很快就衰减报废了

网友(2020-09-24):
直接当到零电压,然后再冲起来,就恢复很多了

网友:
支持折腾,看电池壮态,所谓修复就是修复极板硫酸化的电池,其它毛病的基本都修不了,能多用几天,实在不行了就去换购吧。

网友:
出掉二手算了 这个满电应该是13v多吧。

楼主:
目前状态比较好,容量恢复了90%,放电也正常。这电瓶没用过几次,极板没问题,算是比较幸运吧!

网友C(2022-12-17):
我学楼主的方法,也试了一组电动车电池,确实有效果。感谢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学楼主的方法,也试了一组电动车电池,确实有效果。感谢提供分享!

后边比重计找到了,又重新补了蒸馏水,目前在太阳灯上服役,内阻已经到18了,这次估计真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