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JDY IC9充电器 锂电镍氢镍铬通用型

楼主(2020-03-17):
手贱啊!在负极滑道喷了点WD40想润滑一下,结果生涩的很了!金属之间还是用润滑脂比较好!没办法拆吧,再涂点固瑞克润滑脂恢复一下。这个充电器当时买的156块钱,为了冲18650,有背光白色的,可以查电池内阻可以刷新电池,可以充放电可以调整充电电流,直观查看电池容量和即时电压电流,侧面有两个USB,能连接电脑查看充电曲线,觉得功能好强大就买了,今天拆了看了下,内部构造挺实惠,金属都是用的不锈钢,弹簧销钉也是不锈钢,轨道有不锈钢片衬垫,已经用了4年了还不错。分享坛友查看内部电路和芯片。
wechat_upload15844561785e70e1f205ffc
wechat_upload15844561795e70e1f3428bf
wechat_upload15844561805e70e1f473ab1
wechat_upload15844561815e70e1f5a0fb3
wechat_upload15844561825e70e1f6ca7c5
wechat_upload15844561835e70e1f7d5857
wechat_upload15844561845e70e1f8c5e58
wechat_upload15844561855e70e1f9bde3a
wechat_upload15844561865e70e1fac51dc

网友:
感觉做的始终不漂亮

网友:
可惜是个大牛屎,不知道用的什么主控,其实要做的话用AVR之类的也能做出这效果吧

网友A:
价格不贵,质量还可以,现在132,我也想入一个,家里的18650多了

网友:
WD40只能是除锈,没有润滑作用,

网友:
ic99是滑轨模具不行,毛刺太多导致的生涩,我已经打磨了,现在非常润

网友B:
100多的货就是牛逼啊,我这三路独立的平衡充卖330都没人要,这一体的电路板真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多的货就是牛逼啊,我这三路独立的平衡充卖330都没人要,这一体的电路板真比较少见,, ...

没听懂,你的卖三百多想必是更好的充电器了,我想看看,我爱好电子产品,也比较喜欢研究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多的货就是牛逼啊,我这三路独立的平衡充卖330都没人要,这一体的电路板真比较少见,, ...

我刚才顺便淘宝了一下你说的平衡充电器,因为以前没接触过,才知道航模用的平衡充电器功率更大,我有个泛音电动工具的充电器还有松下牧田等,这些以前拆开研究过,电池包有8个串或者10个串的,他们中间抽头穿插了很多电源线,充电的时候,因为插入导电片有一排,感觉充电是由电路分散给各个18650充电,拔掉充电器使用的时候是串联的,所以很多电动工具能10几分钟就充好电了,用过伍尔特和泛音的都是十几分钟充好电,而且不损坏电池。后来凭想象力,觉得现在手机快速充电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也可能不是,请勿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贵,质量还可以,现在132,我也想入一个,家里的18650多了

哈哈156块是个裸机,因为想省钱,手头有捡到的12v5A电源,就没买电源,插上也一样能用

网友(2021-05-01):
我的不知道啥原因调乱了,现在电压都不准了,进行了出厂复位设置也不准

网友:
充电方便好用还是C4-12 3安超级充电器好用了

网友C(2022-04-17):
这个充电器显示电阻吗

网友(2022-06-07):
156元也太贵了

网友:
没看到放电功率耗散器件

网友:
当初这类型的都差不多是100多以上

网友:
现在IC99  120    自己配12V  DC电源
如果只充镍氢   IC99基本上是最好的。
原因有几个,不会拒充,内阻大的镍氢一样能充。第二个,判停机制不错。第三个,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设置,发热比较好,我的爱乐普都是这个充的,用CC16和CC55C   发热比较大。
18650和21700这些锂电池也可以充,但是充电电流小了。有更好的。
另外IC99除了电池内阻不准,别的测量值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显示电阻吗

能显示内阻

网友:
我以前买的160除去红包100块到手有四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