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重装小米4c CPU

楼主(2020-03-17):
今天用一台正常的手机来演示下BGA芯片的拆装及注意事项,给新手看的,老司机勿喷
小米4c用的是高通808大火炉CPU,随便看视频都发热厉害,下面把这台正常使用的手机主板拆出来,如下:

第一步:用风枪(如快克2008),350度旋转加热吹下上盖,注意加热一会就加点焊油,能用推动芯片就可以用镊子取下上层暂存了,取下上层暂存接着加热下面的主CPU芯片取下CPU:

第二步,用吸锡带把主板上残留的焊锡配合936烙铁吸干净,然后用洗板水把焊盘刷干净,吸锡带用日本进口的GOOTwick cp-2015的:

第三步,用植锡网对暂存和CPU进行植锡,用6337的锡浆即可,CPU上暂存的焊盘要用烙铁拖平,植锡风枪温度260度即可,植锡网要先用洗板水洗干净,确保孔里面没有杂物,锡浆要用纸巾抹几下把水分吸干一点,植锡不能用力按植锡网,植好锡在芯片上加点焊油,用风枪260度吹一下,归位锡球,锡球要均匀,不能高低不平:

最后把芯片用风枪焊上主板,先焊下层CPU,再焊上层,风枪温度300度就行,吹的有焊油从下面冒出来就焊好了,冷却主板装机试机就行,试机一切正常,没拍照,不会焊BGA芯片的可以试着去练习下

这个是以前发的植锡教程,可以去看下:
4S CPU植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9924

941N V6 植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7294

网友A:
厉害啊 高手 ,这么多点的BGA还是个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高手 ,这么多点的BGA还是个挑战

对于修手机的人来说没啥问题

网友:
能换CPU的都是高手。

网友B:
路过问问 LG G4手机,需要风枪吹一下CPU的位置才可以开机,使用一会儿又不显示了。LG G3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重新焊接CPU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问问 LG G4手机,需要风枪吹一下CPU的位置才可以开机,使用一会儿又不显示了。LG G3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 ...

CPU虚焊了,重装CPU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问问 LG G4手机,需要风枪吹一下CPU的位置才可以开机,使用一会儿又不显示了。LG G3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 ...

G4 CPU打了黑胶,经验丰富的老手搞是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