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焊台加装电池变移动版

楼主(2020-03-17):
这是我前几天刚做的电池,是2600MA电池6串配保护板,正好可以放进88*38的外壳里,控制板是OLED的,所以有电压显示,菜单里设置好低压报警,这样可以告知充电,一做好我就给我改的电动自行车焊了几处,整体升温和我一直在用的数码管T12效果一样,我测试过,T12真正费电就是升温那几秒钟,温度到了之后,保持温度的时候电流只有150-350MA的电流,这是我接我的电源上测试得到的数据,我把后面板设置成一孔充电,一孔插电使用,通过开关进行选择。

优点:升温一样快,可以拿着就走,充电一次使用时间长。
缺点:充电没有均衡,所以我在挑选电池的时候,选择了6节内阻与电压一致的电池。

网友:
保护板带均衡电阻的,移动白光确实很好用,我是用电扳手电池包加了输出座改装的,充满电21伏,比24伏化锡略慢几秒

网友:
我的也是电池板的T12,确实方便。

网友A:
保护板充放同口,不用切换,一个口子充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充放同口,不用切换,一个口子充电就行了

电池口就是充电口,为什么加了一个电源口呢?是因为我不想边用边充电,电源口直接就连接主板,这样电池断开充电,初衷就是保护电池。

网友:
用的导线真是挺粗的

网友:
用着方便。t12好用。学习

网友:
好主意,我可以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吧   我是用扳手电池搭配一分钱板     临时用也挺好的

网友:
很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