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遭遇

楼主(2020-03-17):
维修佬锡浆买了20克的,我前年买的,干的像石头一样,300度没有融化,升到350度也没有,后面升到450度,连芯片都吹炸了,都不化(干巴巴好像泥沙一样),以为自己技术问题(从此放弃bga),今年无意中找出别人送的锡浆(流动性很好,相比那一个就是一个泥巴),300度就已经可以融化了。后面再找出这家店买的,450度照样不化,今天搅拌了一点助悍膏进去450度照样不融化。

本来有二维码的,我撕掉了。

后面试了一下,用936焊台,350度勉强化

网友:
锡浆有保质期的,存放也有要求。没搞懂的话,很难用。

网友A:
不能在常温下存放的 建议你不用时放冰箱冷藏室 用之前拿出来在常温下放置一两个小时再使用  用完再放冰箱

网友:
送的是什么的?好用我也买点

网友B:
大概率干了
加点稀释剂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干了
加点稀释剂试试吧

加了,刚刚买过来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常温下存放的 建议你不用时放冰箱冷藏室 用之前拿出来在常温下放置一两个小时再使用  用完再放冰箱 ...

其他的已经冻了,不过这个刚刚买过来,都吹不化

网友C:
干了不是很正常嘛,锡浆本来就不是长期保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了不是很正常嘛,锡浆本来就不是长期保存用的

买回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回来就是这样的。

那干嘛不退啊,说不定是店家保存不当漏气了,不一定就是假货

网友:
锡浆这东西常温保存只有4小时

网友:
时间放久了吧,我遇到过直接火烤才化,差点炸一脸。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品牌,买来是锡纸密封的,来封后冷藏,我的两年依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干嘛不退啊,说不定是店家保存不当漏气了,不一定就是假货

刚买过来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技术问题

网友:
干了就氧化了,氧化的锡很硬的,也耐高温的。

网友:
买热风枪的时候也顺带买了一瓶这个虽然外层干了,烙铁头搭上去照样化锡 你应该退换。。。

网友D:
锡浆不行吧 , 找出来了05年买的,现在试了一下还可以用,温度大约三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浆不行吧 , 找出来了05年买的,现在试了一下还可以用,温度大约三百,

你这也太强了怎么保存的?我放冰箱里也就一年多就干了。加过稀释剂?

网友:
干了就会这样,可以考虑用石蜡油溶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