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插卡智能机顶盒

楼主(2020-03-18):
没错,我又去逛废品站了,因为去的太频繁也没啥可以收的了,今天去了怕是几十天都不会去了,因为没啥收了只能挑一个成色比较新的机顶盒回家了,话不多说开拆
外观-贴上了能效标识,感觉怪怪的

面板3个指示灯和一个logo,红外接收应该在指示灯下面

智能卡(一点也没有智能的感觉啊),即插即用,拔了就看不了电视

背面

底下铭牌和序列号MAC地址。。。

脚垫撬了,下面螺丝

不够圆润呀。。。

掀起你的盖头来(全文背诵)

导热贴,底下铁板散热和增重两全其美

主板,映入眼帘的则是硕大的散热片和屏蔽罩

山楂的KLM8G1GEND-B031 eMMC 5.0 8G 容量 (好想把它整成U盘的说)

无线网卡则是已经用烂了的RTL8188ETV 仅支持2.4G信号 USB协议,网络摄像头,机顶盒,智能电视都爱用甚至某些山上安卓平板也用

HI3130有线电视信号处理芯片

HC125AG 线路驱动器

FR8209同步降压稳压器 3A输出整个主板合计3个

内存则是 海力士的 H5TQ2G83FFR DDR3 1066Mhz

主控为海思的HI3796

散热片直接用双面胶粘的?!

通电看看

江西老表忘不掉的LOGO

噗,开机都掉帧,性能真的⑧行啊

插上鼠标

当贝市场-安装!!

标准结局

后记:珍爱生命-远离惠品站,家里东西越来越多了。。。
END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没有找到方法而已

网友A:
或者,也可以尝试刷机,在网上找一些Hi3796盒子的刷机包,然后按照方法把系统刷进去。

我也是一名日漫(日本动漫)爱好者,现在喜欢看:你的名字、工作细胞、某科学的超电磁炮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楼主的帖子

网友B:
这种图片,别说耗流量浪费时间,连电脑显示器也只能看到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也可以尝试刷机,在网上找一些Hi3796盒子的刷机包,然后按照方法把系统刷进去。

我也是一名日漫(日 ...

阿宅贴贴,可以的话一起聊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片,别说耗流量浪费时间,连电脑显示器也只能看到一个角

我错了,我错了,我只是尽量用原图,如果压了的话可能不清楚有些细节看不清,下次我压缩下再上传好不(一张原图几M多,用原图还要我CDN流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错了,我错了,我只是尽量用原图,如果压了的话可能不清楚有些细节看不清,下次我压缩下再上传好不(一 ...

应该可以破解,我们这里惠品站连这种都没有(垃圾佬不要),倒是垃圾佬搜刮完的倒闭的店铺里面捡了两个盒子,刚刚在下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破解,我们这里惠品站连这种都没有(垃圾佬不要),倒是垃圾佬搜刮完的倒闭的店铺里面捡了两个盒 ...

可以破解,方法挺多的,主要是我懒,而且盒子太多了不想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破解,方法挺多的,主要是我懒,而且盒子太多了不想搞了

...马上要上学了,要搞个东西来自动签到,不然也懒得折腾
正在拿你那儿买的主板刷机顶盒固件呢
后悔没多买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上要上学了,要搞个东西来自动签到,不然也懒得折腾
正在拿你那儿买的主板刷机顶盒固件呢
后悔没多 ...

正想找上次的主板做别的玩意玩玩呢,后悔全部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宅贴贴,可以的话一起聊天呀

可以。
今日からは、ある日突然、花のような美しい季節の少女になりた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今日からは、ある日突然、花のような美しい季節の少女になりたい。 ...

 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