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个蓝牙音箱听音乐-微信/支付宝收款播报

楼主(2020-03-19):
我舅舅是卖猪肉的由于在菜市场声音比较嘈杂所以普通的蓝牙音箱声音太小,根本听不到客人扫码付钱后到账的声音,所以我舅舅就委托我做了这么一个玩意,所以有了今天这一贴(这大概是去年的照片了,每次拆/做了东西后拍了照片都不想发帖,太懒了)

箱体采用的是2.1声道音箱里的1声道,直接套用懒得做了

十多块钱一斤的蓝牙板,随便用

最终钟意上了这块

杰理的解码芯片双声道

8002B,小音箱常见的功放芯片

喇叭4Ω3W的,应该没问题

箱体内部空间还挺大♂的

挺深

拿出我的刀刀

然后找个洞洞板开孔

装上大概是这样的

洞洞板短了

上锡固定

装上led和按键的效果

飞线到原来的位置

通电效果

蓝牙版自带的充电是一个二极管降压,不太好,所以附加一个充电板上去

引出led

3个2000Mah电池,可以用几天了

安装

合上的效果,和没改之前一样

背面感觉丑了点,技术有限

充电效果

画个面板功能图(5W功率真不是故意虚标的-滑稽)

emmm,小票打印机出问题了,打印个测试页

效果还行

底下安装4个脚垫防滑

坛里优惠券买的,几块钱保邮

效果还可以

挺稳的,不晃

面板原来的布给我撕掉了,找个风扇挡板装上去刚刚好

有点好看的说...

后记:由于声音还是不够响最终被抛弃了(くさ)

END

网友A:
呵呵,单节锂供电的小功放,撑死了两三W一个声道。。。
为什么不用12V甚至24V的功放?音量大到你怀疑人生的,,,
我店里的24V供电3116pbtl立体声(每声道一颗的接法),开满不失真声音可以传到几十m外都听得到

网友:
没这技术,纯粹帮顶!

网友B:
看到中间部分,我还想:这做好了能跟舅舅换几斤猪肉?
到最后你竟然失败了。
成功的有吗?
换猪肉了么?

网友:
当看到4欧3瓦时,我就知道要失败了
期待下次上更大功率的功放板
随着功率增大,供电也得跟上

网友:
可以找个小车机+中置音箱改   我自己改过三个   音量肯定足够    只是耗电一些   同18650的话  6节电池预计一天时间看看够不够   当然可以插电使用

网友C:
用4.2v的供电,功率再大都不大,淘宝上有12v供电的成品板,功率有10-30w,三节电池串联12v也能用好几天。
那个在菜市场应该可以胜任,有些小的广场舞音箱就是用的10w或者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单节锂供电的小功放,撑死了两三W一个声道。。。
为什么不用12V甚至24V的功放?音量大到你怀疑人生的 ...

这次主要是考虑到了体积,其实我舅舅有三轮车的,完全可以在三轮车上取电,加独立功放和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中间部分,我还想:这做好了能跟舅舅换几斤猪肉?
到最后你竟然失败了。
成功的有吗?

免费帮我舅舅做的,最后还是无法满足他的需求菜场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2v的供电,功率再大都不大,淘宝上有12v供电的成品板,功率有10-30w,三节电池串联12v也能用好几天。
...

嗯,他们用大功率功放板大尺寸喇叭,后面又给我舅舅做了个号角喇叭的,超响,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 又买了个。。唉,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