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把之前嫌弃的ZT101换了12M晶振。

楼主(2020-03-18):
一直看各大神打磨修改万用表,今天决定拿ZT101试试手,换个晶振加个速,不成功阵亡了拉到。
之前大家都是换的8M的,手上没有,只有做单片机的12M晶振,看看超频到极致是啥样子,拆开不表,就是一个插件的长方圆形晶振,4.000,也是插件的,换上12.000.
安装盒盖。开机进入直流电压档,居然还能用,表上那个数字跳的快啊,闪的跑马灯一样,液晶屏可视角度倒是好了很多,比之前清楚。
拿个电池试试,9.7V左右新的,直接跳字,和UT136对比,数字差不多,感觉精度没有变。
这个表没有电容挡位,有频率档,不过从来不用。如果还能用,显示频率可能要除以3。
结论: 换12M可以使用,速度很快,表针一碰电池,前两位当场显示,后两位1秒内确定。蜂鸣档变尖,但是感觉也还可以,不吵,表面显示变清晰了。CPU估计变快了电池会用的快。
回头找个精准源试试精度。

网友:
就是跳的频繁感觉又不舒服了

网友:
换成24M的更快,带预判的,刚测完这一点,下一点的数字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A:
超频注意散热,并且CPU的寿命减少。哈哈哈

网友B:
如果把智能计量收费电表换一个高速晶振,结果会如何??

网友:
这是把单片机往死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注意散热,并且CPU的寿命减少。哈哈哈

可以加水冷解决!

网友:
没用的,尾数乱跳秀你一脸蒙,我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智能计量收费电表换一个高速晶振,结果会如何??

嘻嘻嘻,害人

网友C:
稳定性怎么样,我也想折腾下

网友:
楼上的都是水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怎么样,我也想折腾下

用的少,昨天找了个AD587什么的基准源,就是十几块卖的那种,2.5 5 7.5还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