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帮忙认个“山寨玩具扫地机器人”用的SOP-8芯片

楼主(2020-03-18):
捡到一个扫地机器人,一拿上手就知道是个“山货”,份量好轻,拆开一看果然,就两个电机,一个是行走的,类似小时候玩的碰到障碍会自己转弯的玩具车。另一个就是吸尘的风机了,一节18650驱动。主板上2个IC,都没字,小那个5脚的我认出来了是TP4054,充电的。大的这个SOP-8的因为我水平有限,不认得,开始以为它是驱动电机正反转的,后来看清楚了应该不是,它的7脚同时控制一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这两个管各控制一个电机。然后8脚是地,1脚应该是供电的,通过一个2欧电阻和那个SS34二极管连到电池正极。2脚应该是连接一个工作指示灯。3脚好像是充电电压检测之类的,它是充电器的5V进来后通过一个2.2K和一个9.1K的电阻分压,分得大约4V电压送到这个3脚。4、5脚悬空没用。6脚是开关,应该是开关摁下后接地拉到低电平,然后机器就开机。现在它的故障现象是一装上电池就动,一接上充电器它也动,不受控制,应该就是这个SOP-8的IC坏了。本来改动一下,加个手动开关也能用,但是我想原样修复看看。有没有认得这个IC的坛友指教一下?

网友A:
明显就是一片单片机,这种玩具扫地真的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一片单片机,这种玩具扫地真的有用么

是单片机啊?那没搞头喽!
这东西没啥用,就是一玩具,完全没有清扫路线什么的,碰到障碍就转向,我安上电池让它跑了半小时,能粘住些头发、毛絮什么的。

网友B:
杨总捡的东西都不错啊,这回是扫地机器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总捡的东西都不错啊,这回是扫地机器人了,哈哈!

这个太流了,你喜欢送给你?

要是能捡个MF47的尸体就好了,我的一个流野MF47表头不行了,内磁的,应该是失磁了,50微安只能打到44微安,自己又不会充,上次拆出来想试下充磁,把表头给搞坏了。

楼主:
吹下来终于看到了,这货丝印在下面,奸商太奸!不过看到了也没用,不认识?有人认识吗?

拆下来后给它单独供一个锂电池的电压,它的7脚(同时驱动MOS和三极管)立马输出高电位不受控,看来真是它坏了。

引脚太小,开尔文夹才能夹住。

看来无法原样修复了,改装一下算了,底部挖孔装开关。

开关只突出来一点,应该不影响。

再挖个口装TP4056模块,充电比TP4054快一倍,还多了锂电保护功能。

收工,交付使用。

网友:
你的还是扫地的,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不要的赠品,是一个风扇吸进去的,没有扫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