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手机Q5 想拆机换电池 有谁拆过吗

楼主(2020-03-18):
360Q5手机,用了好几年了,应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

运行内存4G存储128G,高通652CPU。一般应用还可以就是电池不行了,想拆机换电池,可是这全身没有一颗螺丝呀?有谁拆过吗?能给个拆机教程吗?先谢谢了。

网友:
咋看到HTC的造型。。。。

网友:
从屏幕这里拆,你去查乐视手机的拆解,基本是一样的,百度搜搜。

网友:
没螺丝当然是卡扣的了,把名片那种塑料板的一角磨薄插缝隙里慢慢撬,注意指纹排线

网友:
这个还是不建议自己换,得从屏幕拆起,超难拆的,一不小心就废屏幕了

网友:
好拆,后盖从USB口那翘开就可以拆掉后盖

网友:
要干屏幕,这屏不便宜,小心点

网友:
这个是从屏幕开始拆的…感觉手一抖屏幕就会爆……

网友:
电吹风吹屏幕,然后把屏幕拉开,巨麻烦,风险大,我就撬坏了一个十寸平板,骂了好久,唉,

网友:
总觉得不可更换电池,再加上全面屏更容易裂开等,是计划报废的各种设计。

网友:
应该是吹风筒加热屏幕后,再拆,优酷上面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拆机视频。

网友:
我拆过,非常难拆。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拆开,拆的满头大汗。还好成功了。用热风枪加热屏幕,几分钟后再用吸盘轻轻拉起屏幕边缘。顶部非显示区域的胶太粘太多,很难拆,一定要小心,屏幕很容易碎,关键是没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