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修复摔裂的保温杯盖子

楼主(2020-03-18):
孩子的保温杯盖子被摔裂了

塑料的

按键开盖

带防误开保险

还有个可折叠挂钩

杯口侧带密封圈

打开是这样

这里也是个密封堵

不太好修,还是用瞬干胶粘吧

涂胶压合

缝隙表面再涂点

内侧也涂上

干后看起来还行

装上堵头

完工

简单修下,瞬干胶较脆,用AB胶应该更耐用点,但手上没有
这个估计只要不摔应该不会再裂了

黄油围观、指点,谢谢先!

网友:
这胶安全么

楼主:
不接触水,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接触水,应该没问题

ABS材料,用PVC水管胶,能溶化材料,坚固.
502 AB胶不合适。

网友B:
塑料都这么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材料,用PVC水管胶,能溶化材料,坚固.
502 AB胶不合适。

谢谢提醒!可惜没有PVC水管胶

网友C:
看来是小孩想换杯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可惜没有PVC水管胶

好东西,五金店有,6元一罐,几乎适用于除聚乙烯,聚丙烯外的任何塑料,修电脑的也有一罐,笔记本外壳破损。

网友D:
这个比较像膳魔师 虎牌 象印之类的日系保温杯盖子。
淘宝应该有配,建议还是换了比较安全。
现在一个杯子100出头。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都这么脆呀!

估计是ABS一类的塑料,韧性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小孩想换杯子了

孩子是无意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五金店有,6元一罐,几乎适用于除聚乙烯,聚丙烯外的任何塑料,修电脑的也有一罐,笔记本外壳破 ...

嗯嗯,空了撸来准备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像膳魔师 虎牌 象印之类的日系保温杯盖子。
淘宝应该有配,建议还是换了比较安全。
现在一个杯子10 ...

嗯嗯,看后续情况吧

网友E:
这个头容易坏。不过入嘴的部位,还是不大建议用胶水粘。

网友F:
502粘杯子总感觉

网友:
虽然不挨着水,但感觉还是有味道,建议更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头容易坏。不过入嘴的部位,还是不大建议用胶水粘。

那就只能换新的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2粘杯子总感觉

太任性了哈

网友:
这个盖子有配的,建议换一个

网友:
用的材料不行的,没有韧性,冬天温度低一摔就坏了,用胶也要找食品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