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做降压型的充电宝?

楼主(2020-03-18):
现在的充电宝全都是升压到5符的,这样浪费非常大啊,转换率基本65%,10000mah电芯的充电宝实际才6500,为啥没人做降压到5v输出的呢,那样效率不是高很多吗到80%没有问题吧,我准备自己做一个降压的试试

网友:
谁告诉你升压效率是65%,你说65的是从5v降到锂电充电电压 效率

网友A:
第一,首先你算错了;你要算效率,首先要按照瓦数算,这样不会忽视电压的差距;3.7v*10000=37W时;5V*6250=31.25W时;效率平均也达到了84%,不是你说的65%。

第二,我觉得降压型不安全。

网友:
谁告诉你只有 65 的,,, 手机5V到电池那块的损耗可不能算进去。

降压型更难做的原因是,多电池的电源管理更麻烦。

网友B:
体积问题啊,你有大于5V的电芯可以试一下。

网友:
也有做降压的,充电更快,可能成本高吧,一般厂家不愿意干,充电宝用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首先你算错了;你要算效率,首先要按照瓦数算,这样不会忽视电压的差距;3.7v*10000=37W时;5V*6250= ...

我没有算,是充电宝上自己标的,你随便拿一个看看,比如小米的标着电芯容量10000mah,还有一个额定容量6500mah,这两个基本都是65%的样子,这个额度容量怎么理解?我理解就是最后的实际效率

网友:
目前锂电池基本都是3.7V的,如果降压,电池必须串联,串联电池的充电管理比较麻烦。

网友:
也有,只不过你没见到而已,老王家出过两串,三串的主板,上面用料很多,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首先你算错了;你要算效率,首先要按照瓦数算,这样不会忽视电压的差距;3.7v*10000=37W时;5V*6250= ...

哦,37wh理解,那个6500mah是要用5.0去乘啊,这里我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问题啊,你有大于5V的电芯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跟电芯没关系,现在很多充电宝不都是18650的么,并联改串联而已,并不增加体积和电池

网友C:
降压型电池组串联,分容要好,不然总出问题

网友:
汽车启动充电宝不就是降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首先你算错了;你要算效率,首先要按照瓦数算,这样不会忽视电压的差距;3.7v*10000=37W时;5V*6250= ...

降压怎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问题啊,你有大于5V的电芯可以试一下。

2节电池,并联和串联,体积是一样的,所以不是体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型电池组串联,分容要好,不然总出问题

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串联的电池要考虑均衡的问题,电路上复杂一点,并联起来就管理一组就行了,串联的就要管理两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算,是充电宝上自己标的,你随便拿一个看看,比如小米的标着电芯容量10000mah,还有一个额定容量6 ...

是你理解错了。

10AH是3.7V,6.5AH是5V,所以效率=6.5*5/(10*3.7)=87.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降压怎么不安全?

一担芯片击穿,电池的高电压瞬间烧坏手机,低电压能很好的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担芯片击穿,电池的高电压瞬间烧坏手机,低电压能很好的规避这个问题 ...

升压一样有这个问题,如果高端的分压电阻坏了,电压会失控,电压会升到很高,比如几十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一样有这个问题,如果高端的分压电阻坏了,电压会失控,电压会升到很高,比如几十V ...

电阻不易损坏,IC几率要高的多,作为分压用的基本小电流,没见过自己坏的,很多IC固定频率开关,都不需要取样,有的取样也在IC内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