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样从bios(cmos)中禁掉USB功能

楼主(2020-03-18):
原因不多说了。进bios(cmos)设置了密码。方便自己改
网上搜索的结果,看起来与这个都不一致?
神舟上网本,这个能禁掉USB吗?

楼主:
感觉第3幅像是,可是不管怎么选都不行

网友:
不支持,洗洗睡。
第三幅图是指关闭传统的通过USB启动方式的支持不是关闭USB接口本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第3幅像是,可是不管怎么选都不行

usb bios legacy support:开机加电自检过程中启用USB设备。

此项开启后,可以在DOS系统下使用鼠标(例如:以前做GHSOT恢复系统的时候 只能用键盘移动,启动这个功能后,可以用鼠标移动鼠标点击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可以让USB键盘也可以按DEL直接进入到BIOS设置。这个BIOS项一般默认就是启用的,只有在USB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尝试禁用此选项。

所以并不能禁掉USB功能

网友A:
进设备管理器,将USB驱动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设备管理器,将USB驱动删除掉就可以了。

估计楼主是要屏蔽了usb功能,就是防止用usb启动pe系统或者之类的。暂时好像没有这样的bios禁用吧。
系统的删了驱动还是会自检的,除非驱动里面选了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是要屏蔽了usb功能,就是防止用usb启动pe系统或者之类的。暂时好像没有这样的bios禁用吧。
系统 ...

不是,是不能插U盘烤里边的东西,但过几天我自己还要能随时打开。键盘鼠标用ps2口的。
看来不能用这个笔记本这样做了。台式机应该可以。回头去对付台式机。

网友:
你这款电脑不支持BIOS里面禁用USB端口的
印象中好像目前支持BIOS里面禁止USB端口的主板也不多吧,可能一些涉密类电脑会支持此功能。

网友:
有的商用机有这个功能
记得卡巴斯基有这个功能
禁用USB存储设备 连蓝牙红外传输都不好使

网友:
软件上但是有些能给usb口上锁,插入优盘要输密码才能使用的。

网友:
就算是有,也是在第三项里,securily 安全里改啊

网友C:
系统组策略 关闭大容量设备驱动就行

网友:
N270,160G硬盘……真是古老的上网本,我加好像有台类似的,牌子都一样,样子看起来也差不多,不过是黑的

网友:
很多bios不支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组策略 关闭大容量设备驱动就行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朋友单位电脑估计就是这样的,usb鼠标可以用,插上u盘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朋友单位电脑估计就是这样的,usb鼠标可以用,插上u盘没反应。 ...

还有一个办法,用底层,关掉是usb mass storage 驱动 从系统卸载。这样 比组策略还 爆力。
也就是说 大电脑公司定制的 win系统 已经在布属时 用命令模式 卸载了这个驱动

网友(2020-08-09):
有对USB口上锁成功的没?请大侠知会一声哈。

网友:
主要就是禁用USB存储,没有工具软件只能禁用驱动文件了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TOR.SYS,

win7系统就可以删除里面的所有用户,没有人可以使用USB存储设备了,再新一个普通用户给别人用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25):
有些品牌机的BIOS带这个功能
比如800G1 USFF和800G1 DM都有这个功能。
坑爹 一开始还以为USB口是坏的 结果进去才发现被关闭了

网友:
我的板子是华擎的b250m,支持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