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魔百和CM101s-2破解成功

楼主(2020-03-18):
破解过程很简单,先把有固件的u盘插上,短接电源接口方向右侧上数1和2针脚接通电源开机,等出现安卓小绿人松开短接进度条走到头破解完成

网友:
同配置,同机型一样刷机成功。不过就是不知道如何自己封装和适配ROM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不错,肉肉挺多的。。。。。。

网友:
HI3798,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有个cm201,刷机刷坏了,卡第一屏,估计要拆机短接。

网友:
这天线略有个性。

网友A:
请教大家,网络机顶盒一般都用来干啥? 能免费看片吗,从来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网络机顶盒一般都用来干啥? 能免费看片吗,从来没玩过

电视直播就和有线电视一样,看电影也有,看你安装的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视直播就和有线电视一样,看电影也有,看你安装的什么软件

我现在用的夏普的一台电视,云os的,电视直播用的电视猫等几个app,就是一些内容需要酷喵或者奇异果vip才能看,vip价格还挺贵,买电视的时候送的2年会员用完了,现在不大想续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夏普的一台电视,云os的,电视直播用的电视猫等几个app,就是一些内容需要酷喵或者奇异果vip才 ...

你试试插u盘能不能安装第三方应用,不行只能找相应固件破解了

网友B:
请教下,破解了和没破解有啥区别?

网友:
求刷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破解了和没破解有啥区别?

破解了可以下载第三方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QvlSdDWWWJhyfdLQ7wyow 提取码: 7s7c

刷了以后卡不卡 我刷过一个 太卡

网友(2020-05-15):
手头有电信盒子 能这样破解码

网友(2023-03-11):
看这个打赏厉害了,楼主是有多少粉丝呀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刷机文件。

网友:
破解了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