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TC里面的读卡器芯片

楼主(2020-03-18):
看到ETC里面有个13Mhz取卡器芯片,打算做个读卡器
可是芯片资料写的太含糊了,最后还是卡住了

这个芯片是spi接口的,本以为好解决呢
把接口引出来,接到外边的触点上,当然这些线路都处理了,不再与原来有连接

结果排针间距还是小的那种,插不下杜邦线,只好掰开

这个芯片好像是sky1311型号的,国产的

原以为就是这样接上,有卡移动过去,它就发送数据了呢

不想,这玩意还需要初始化,手册里没发现怎么处理,
结果卡移动过去,自然没反应了,但是读到了它的缓冲区长度
等寄存器里面的信息了,可见芯片是要的,连接也没错,就是不知道怎么
操作,有没有玩过这个的

不玩了,这个实在搞不定

网友A:
你这操作让收费的不淡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操作让收费的不淡定啊!

哈哈,颤抖吧,收费的!

网友B:
。。。。。。。。。。。。。。被限额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限额了哈哈哈

M币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C:
不是 你要想玩至少也得找个数据手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你要想玩至少也得找个数据手册嘛

写的太简单,图还很模糊,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