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老音箱:轻骑兵B1

楼主(2020-03-18):
手上有一个好多年的老音箱,拆开瞧瞧。音质整体来说还可以,唯一不满意的是通电后低音炮有嗡嗡声,坛友们可有解决办法?
wechat_upload15844961795e717e333ab2f
wechat_upload15844961805e717e343a4f1
wechat_upload15844961815e717e352e7e2
wechat_upload15844961825e717e361ede4
wechat_upload15844961835e717e370b6f5
wechat_upload15844961835e717e37f3c27
wechat_upload15844961845e717e38ef8f9
wechat_upload15844961855e717e39f2fab
wechat_upload15844961875e717e3b0daec
wechat_upload15844962405e717e7022e5a
wechat_upload15844962415e717e713d2ac
wechat_upload15844962425e717e724833e

网友:
用料比较足。

网友:
比漫步者用料足

网友:
高音喇叭串的电容,没用分频器

网友:
LM1875是真货

网友:
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好像是运放问题,我轻骑兵的2.1也是嗡嗡响,把主板拆下来和箱体远离通电好像就没了,后来换了颗运放就好了

网友:
十年前的硬件,这用料真讲究。

网友(2020-05-12):
高音分频连BP电容都舍不得用?再好几也是白费的!

网友:
整体还不错,就是感觉这变压器铁芯偏薄了吧,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只能替换直流端整流电容,屏蔽电源干扰

网友:
换个好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只能替换直流端整流电容,屏蔽电源干扰

噪音就是变压器引起的,把它移到音箱外面了

网友:
总看着变压器小,应该上环变,滤波电容再加大点,并上0.1uf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就是变压器引起的,把它移到音箱外面了

我给移到低音炮箱体外面了,开机还是有嗡嗡声,其实耳朵贴近低音单元就能听见,低音炮腔体把声音放大了

网友:
比漫步者强,能用上1875,大部分是2030

网友:
分频电容好啊,耐压高的很,永远不会坏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轻骑兵C3300 ,也是有翁翁声,现在我把低音全关了,对付用,换过电容 和一个叫2030的五脚,问题没解决,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明白 的同学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这个品牌很少见了,当年做得比漫步者好。

网友(2020-06-20):
做工现在和漫步者没得比了,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