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废弃的电脑电源做了一个实验板

楼主(2020-03-18):
几块高纤板加一个废弃的电脑电源,加上几个面包板,做成了一个拥有12V 5V 3.3V电压的实验板,平时实验一下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做的很漂亮,但这明显是大马拉小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但这明显是大马拉小车啊,哈哈

反正电脑电源也没啥用,这里还可以废物利用,大马就大马吧

网友:
我还有一堆的台式机废电源,在想要不要改几个大功率充电器出来。话说你这个12V加着有点危险啊,一般单片机用用的话也用不到12V吧

网友B:
你这外壳是黑色还是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外壳是黑色还是蓝色?

黑色的

网友:
建议每路上都加上一个负载电阻,这样电源会更稳定

网友:
直接改个可调就完事了

网友:
这电源太拉风了,要起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