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司恩杰的dvd,光头老化了不读碟

楼主(2020-03-18):
不知道光头什么型号,哪位知道用什么光头替换?

网友A:
活用某宝,直接搜DVD 光头 配件,或者搜这个型号

网友:
你这个光头旁边有个跳线,卖家图上用锡珠焊住了,具体有什么用你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用某宝,直接搜DVD 光头 配件,或者搜这个型号

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
那个焊珠是保护新光头,不焊开用不了

网友B:
调下功率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下功率行么?

两个电位器你说调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