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儿童钟控收音机AJ3138故障求解。

楼主(2020-03-18):
2015年为即将出生的宝宝买了一款飞利浦儿童钟控收音机AJ3138,港版的,插头需转换。
它长这样……萌的不行。

被摔过一回也能正常用,后来没再用。去年拿出来用的时候插交流电都会显示电量低,有时候也屏幕乱码或者显示不全,死机。甚至有时候时钟会变很快,时间中间那个“:”闪的嗖嗖的,时间也快多了。

拆开后换了最大的一个供电电容,没再显示电量低,但是偶尔会屏幕显示不全,然后所有按键失灵死机。
想再买一个这么萌的,但是停产了,买不到了。

就去咸鱼看了下,花90元买了两个,其中一个成色还行,但是所有按键乱串,搜了下前辈们的帖子,说是按键氧化电阻增大,换按键可解决。
另外一个屏幕背光很暗、很黄,求问换什么零件能增亮一些。图在下面。

语文不及格,哈哈,一共俩问题。
1、我自己买的那个,偶尔死机,屏幕会乱码或显示不全,所有按键失灵,断电一段时间再插电就好了,大概需要怎么修呢?
2、咸鱼买的那个背光灯很暗、发黄需要换什么零件?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上图是屏幕背面,是不是需要更换的零件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A:
两个能组出来一个好的吗

网友B:
电容像喝醉酒的,东倒西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能组出来一个好的吗

本着节省的原则,尽量3组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像喝醉酒的,东倒西歪

感觉做工和用料都很渣。。 设计的还不错

网友C:
楼主的图片不全啊,这个交流供电的吗?供电部分没拍出来,死机的那个可以尝试换掉全部电解电容,还有晶振和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不全啊,这个交流供电的吗?供电部分没拍出来,死机的那个可以尝试换掉全部电解电容,还有晶振和 ...

是的,交流供电,谢谢,我有空拍了再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不全啊,这个交流供电的吗?供电部分没拍出来,死机的那个可以尝试换掉全部电解电容,还有晶振和 ...

只差一个供电的小板没怕拍,那个是负责电池供电的,交流直接到了开关板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不全啊,这个交流供电的吗?供电部分没拍出来,死机的那个可以尝试换掉全部电解电容,还有晶振和 ...

这 晶振和陶瓷滤波器是那个?  现在的图片能看得到吗大佬
没拍照的供电板只负责电池供电,拍不拍影响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 晶振和陶瓷滤波器是那个?  现在的图片能看得到吗大佬
没拍照的供电板只负责电池供电,拍不拍影响大吗 ...

第一个,你自己买的,换晶振,就是那个圆柱状(全金属色),即可!
第二个,发黄,可能是背光灯老化了,找到换一颗就可以了……

网友:
有黄色标记的!

网友D:
查下红圈处是不是背光线,看情况处理,线路没问题,就是灯珠老化,换一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红圈处是不是背光线,看情况处理,线路没问题,就是灯珠老化,换一只就行了…… ...

好的 非常感谢
红圈处下面很难拆,许多阵脚焊住的,等开关到了我再发图片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你自己买的,换晶振,就是那个圆柱状(全金属色),即可!
第二个,发黄,可能是背光灯老化了, ...

大佬,我把:
1、把各种好用的板子组了第一个好的
2、一个闹钟8个按键,我换了两个闹钟的按键(16个),吹下来的,手都麻了,第二个也算能用,
3、各种坏的修过的拼成了第三个,
晶振对调了一下,目前好像稳定了……不稳定再去找好的晶振换。不稳定的晶振在第三个上。
那两个触点确实是背光灯,但是我发现好像很难拆,如下图,同样颜色为对应的正反面,好多的针焊死了,手太残,不敢拆了图在楼下。非常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红圈处是不是背光线,看情况处理,线路没问题,就是灯珠老化,换一只就行了…… ...

传不了图了,权限不够,原帖貌似不能再添加图片了,,,,,

网友E:
请问这个收音机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收音机是什么型号??谢谢

飞利浦AJ3138  不用客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利浦AJ3138  不用客气

运气不错的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错的嘛!呵呵!

谢谢大佬指导
昨天
把最好的板子拼成的最好的第一个
一摁背光,貌似又死机了,我的心真是XXXXX了,用段时间再说,再来请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