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diy的太阳能折叠板

楼主(2020-03-18):
今天正好下楼搬水,借着这个机会测试下以前制作的太阳能折叠包吧

首先这是展开的全貌

带载测试,成功识别快充,9v1.8A的样子,达到16w左右

没识别出快充协议,5v2.7A,大约13w多,和充电头差不多功率

看一下充电过程中电压电流曲线吧,整体来说比较稳定吧,不知道是太阳不稳定原因还是充电宝几乎满电,充电电流从刚开始的1.8A跌到1.4A左右,但是过程比较漫长

插上两个设备充电,可以看到都识别出快充,但是其中一个设备充电很不稳定,电压和电流一直在跳动,考虑到太阳能原因功率不足导致

由于在车库测试,还有就是阳光不能保证最好,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有些笨重,后期有机会也许会做个三折或者四折的,便于携带。

网友A:
是直接并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并联的么?

串联加并联

网友B:
折叠部位导线怎么处理,直接通过去容易遮断吧?

网友:
太阳能板子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部位导线怎么处理,直接通过去容易遮断吧?

线是软的没事

网友:
如果是柔性太阳能电池就比较实用了

网友C:
电池板价格几何

网友D(2021-01-05):
引用 网友C:
电池板价格几何

不像共享单车板,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叠部位导线怎么处理,直接通过去容易遮断吧?

硅胶线便宜的要死。1个的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像共享单车板,不便宜

共享的太厚了。5块加一起很雷人。

网友:
怕由于经常来回折导致容易断连接线的话,可以把连接线用s形走每片板的上下,缺点是叠起来漏出线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