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上的一个集成电路

楼主(2020-03-18):
拆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低压侧有两个集成电路,一个是358,另一个WK002,不知这个WK002的功能,网上也搜不到资料,哪位坛友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个单片机吧,智能充

网友A:
十有八九是这个玩意儿,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PIC12F675(单芯片8位微控制器)
PD532A = KAPC4L139 = SP130H1 = ………=PIC12F675:lol: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这个玩意儿,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PIC12F675(单芯片8位微控制器)
PD532A = K ...

关键是没有程序,白片不好用的,不过好像也不容易坏哦

网友:
单片机或定时芯片

网友(2024-11-15):
HC18P101A,HC18P102A,HC18P103A也相同。

网友(2024-12-19):
如果是个单片机是不是比运放有更多的功能呢?

网友:
PIC 单片机烧录器太贵了,如果有密码还不行,那个坛友有这烧录器,找这芯片读下,看看能不能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