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电脑主机是12V供电的,想从显示器取电可以吗?

楼主(2020-03-18):
如题,显示器是戴尔的SE2717H,查了网上电源板的图,没有看到12V的标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12V电源,我的主机功率应该在60W以下,也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放张网图

网友A:
显示器的功率余量应该不大,带个10W的都够呛

网友B:
显示器的负载只有几十瓦,主机功率至少上百了。
除非在显示器里增加新的供电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功率余量应该不大,带个10W的都够呛

那好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负载只有几十瓦,主机功率至少上百了。
除非在显示器里增加新的供电模组。 ...

想多了,12v主机,一般不会大于50w,一般也就30以下,我三代i7没显卡,除了开机和满载不会高于100W,日常5,60w
23左右显示器一般是25w
显示器内置电源不知道,我外置电源功率65W,一般来说正规厂家电源超15%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楼主的想法不推荐。

网友:
自己哪万用表测下正常运行时最大电流是多少就知道了,允许值范围内就可以,我的路由器和电脑加光猫都是12V低功耗的,显示器电源一个带三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余量不大,带不了电脑主机

网友:
显示器的功率余量不够,可能带不动主机

网友:
我的显示器19v,用的机箱12v升压

网友:
试试看显示器引出12V, 在显示器不开机的状态下可能带得动主机, 主机开出来稳定后再开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12v主机,一般不会大于50w,一般也就30以下,我三代i7没显卡,除了开机和满载不会高于100W,日常 ...

好的谢谢

网友:
显示器电源自身的功率就不大,另外一体机功率本来也不小,有的还经常烧电源适配器,这样组合小马拉大车。

网友:
机箱带显示器可以,显示器带机箱不可能的显示器最多19v2a或者12v2a  主机至少得3A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是从电脑主机取电。

网友(2020-06-06):
你是要自制一体机呀

网友:
USB带QC的那么多,你还折腾显示器的

网友:
才拆了一个联想显示器,带12v1A输出,测试可以输出3A,5v也可以输出3A

网友:
人家都是小显示器从主机接电  你这倒好 反过来了 显示器那电源基本上也就只能带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