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压或电阻档在测量一个已知的电路时,有无可能造成电路损坏

楼主(2020-03-18):
万用表电压或电阻档在测量一个已知的电路时,不拆件的情况下测量,有无可能造成电路损坏?也就是在测量之前是好的,测量之后就坏了?

网友:
电压表相当于一个大电阻,这个影像很小。但是电阻挡可是有输出电流的,理论上有可能。实际没有那么娇嫩吧

网友:
怀疑万用表造成损坏,不如怀疑静电

网友A:
测量电阻时,不能通电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时,不能通电测的。

我的意思是断电测

网友:
看测什么东西的

拿289测电子表就很危险(电阻档、二极档)拿老旧的低档数表测不一定有问题,这绝对不是说289不如低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