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翻车求助!奇怪的272mlc。

楼主(2020-03-18):
闲鱼收来的一个标称240G的固态,如下图1、图2。
颗粒丝印NX662(当时收的图片只看清了NX66,最后一位看不清),查遍了NX66?的编号,的确有对应2Tb的272颗粒,所以就快手收下了。

谁知道到手后颗粒编号是NX662,再一查,惊呆了,这货不是什么正常型号的东东,开始以为软件不对,去镁光官网查了,一样都是:EE29E2T08CTCBBJ7-10NES:B。

相对幸运的是,板子能直接点亮,所以上机上软件识别ID:
很正常的ID,272单贴4通道8ce,本以为只是编号奇特一点,软件能识别,就直接开卡好了。
然而结果不太好,一直卡在【Test Unit Ready ok】上,几分钟后出现【Run ISP Fail(50)】,并且掉盘不识别。但是我短接rom早已放开,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啊。多次修改开卡配置,问题都一样,问题不变。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认识这货?指点指点,谢谢。

ps:期间以为是板子问题,由于没有其他272板子在手,只能姨妈贴上了个4贴152的板子做测试,CE分布变成了2通道各4ce,相同的设置配置能顺利开出来,但是如果初始化成GPT,容量变成2048G,卡死;初始化成MBR成功,但分区格式化时卡死。

楼主:
PS:NX662这个标肯定是不对的,因为J7封装是BGA152,不是272的,所以必定是假标。

楼主:
此外,通过ID,镁光的命名规则,反推的编号,查出来这些可能的标号。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大头的46xt开卡卡在Test Unit Ready ok,把主控换成46en好了

网友B:
1.闲鱼/转转/朋友送的xxxx坏固态,拆了看是xxxx颗粒,开卡不过求大神2333333

你先想想它为什么是坏的?想明白了,再来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闲鱼/转转/朋友送的xxxx坏固态,拆了看是xxxx颗粒,开卡不过求大神2333333

你先想想它为什么是坏的?想 ...

不要打击小白。。。。这个板子我盯了很久了,我就知道有诈#手动滑稽#所以果断避开

网友C:
搞不了就吹下来做优盘啊
/

本来就是扩容的东西,你还想修改成真实240G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了就吹下来做优盘啊
/

问题是,转帖至152上,自动开出来就是256啊,而且安国测试架上也能顺利开出256啊,他是怎么扩容的?求赐教。

网友:
Run isp fail是启动固件失败了,大概率是固件写进坏块里边了,如果能写进RDT的话就跑一圈RDT吧,我手头另外一块正片L85C也是同样报错,慧荣的不管是ssd主控还是u盘主控都开不了,最后拿回去贴安国了。

网友:
参考楼上意见。实在不行,贴272的903做个u盘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大头的46xt开卡卡在Test Unit Ready ok,把主控换成46en好了

昨晚试过换46en主控,问题一样,依旧卡在Test Unit Ready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