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下来一块佳能打印机墨盒上的小电路板,有个LED能否点亮

楼主(2020-03-18):
佳能便携打印机墨盒上的小电路板,只有半个指甲这么大,通过LED灯颜色提示墨量,不知能不能点亮。

网友A:
LED可以亮,,这个芯片可能就是防止你买第三方墨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可以亮,,这个芯片可能就是防止你买第三方墨盒

用多少V电压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少V电压可以点亮?

普通2032电池即可

网友:
这就是一个计数器。 每打印一次 就记录一次。累计到一定数据后就判断没有墨水了。同时也相当于防伪用.... 维修墨盒的有工具可以清零

网友B:
已经有牛屎版仿货了。

网友: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正对正,负不负,不确定的情况下不高了就调换表笔,再不亮,要么表有问题,要么LD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牛屎版仿货了。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