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工厂淘汰下来的易事特EA804 ups电源

楼主(2020-03-18):
工厂淘汰下来的,不知道是否工作正常,查了一下,是192V电池输入的,家用是不可能了。
这里面的内脏能派上什么用场?

网友:
仿佛看到了点焊机,可以学学微波炉变压器发挥余热

楼主:
那个牛的样子有点怪!

网友A:
工频的。
大的变压器是逆变的,
小的变压器是充电的。
板子拆件,变压器改可调!

网友:
搞个点焊机可以

网友B:
大变压器分一下线,就是一个现成的隔离变压器,工业电器,质量都没说的,拆过一个,比这个大。

网友:
搞个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C:
在线式的,好东西,电池是硬伤19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式的,好东西,电池是硬伤192V

这么高电压,估计充电变压器不好利用了

网友:
家用基本用不上 工频在线式ups效率低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的。
大的变压器是逆变的,
小的变压器是充电的。

专家,意思是不是:

大的是192V电池输入,220V输出,这个适合直接做隔离变压器?不用改动?
小的220V输入,19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变压器分一下线,就是一个现成的隔离变压器,工业电器,质量都没说的,拆过一个,比这个大。 ...

谢谢。要不要改动?接线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