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压敏10D271K可以代替07241K不?

楼主(2020-03-18):
手头有个电源上面的压敏 07241K炸了,虽然拆了也能用。但总觉得别扭,老想换上个。前几天买东西顺便带了几个10D271K  不知道能直接代换不。    体积不考虑。   241K应该是240V的  271K应该是270K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10D271K是270uf,K是%

网友(2020-05-27):
最好还是换270的吧

240估计接上就会炸  动作电压太低了  现在的市电标准电压已经改为240V了

另外如果按二楼说的是电容  应该是270pF的~

网友:
241压敏是100V电源用的。。

国内电源压敏一般391,431,471。家里一个地方有压敏就行了。别的地方拆了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