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式单速26自行车中轴有许多小钢珠的,能否更改成别的类型的中轴?

楼主(2020-03-1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老式单速26自行车中轴 两端是有许多小钢珠的,能否更改成别的类型的中轴?
如果可以换成别的类型的中轴,需要量自行车中轴哪几个部位的尺寸?可以换成哪种类型的中轴?
有哪些类型中轴是不能换到老式 单速26自行车 上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在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看到  ljlun 老师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6#pid3509895  零件工具终于到了,自力更生更换自行车的中轴轴承,顺便取消了珠架

网友A:
现在好的自行车都是培林(轴承)了吧,楼主可以考虑直接换轴承的,可以测量好尺寸之后淘宝搜搜同尺寸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的自行车都是培林(轴承)了吧,楼主可以考虑直接换轴承的,可以测量好尺寸之后淘宝搜搜同尺寸的轴承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有个关键问题想向老师请教:“可以测量好尺寸之后淘宝搜搜同尺寸的轴承”

哪几个尺寸必须测量好?因为换成不同类型的中轴,要考虑的地方,我还不知道,担心买到了不能用的中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有个关键问题想向老师请教:“可以测量好尺寸之后淘宝搜搜同尺寸的轴承”

淘宝搜:自行车中轴轴承一体,然后你需要测量你中轴盖板的尺寸,以及中轴宽度,我觉得你问店家更专业。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一边拆,一边拍照发问比较合适。

什么都看不见,没法隔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自行车中轴轴承一体,然后你需要测量你中轴盖板的尺寸,以及中轴宽度,我觉得你问店家更专业。
...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一边拆,一边拍照发问比较合适。

什么都看不见,没法隔空指点。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先以为一说,老式单速26自行车中轴有许多小钢珠的,各位老师就都能知道,因为拆自行车后,再拍照,再来问各位老师,听了老师们的意见后,再去淘宝下单买自行车配件,还要等快递送货,这样一来,要花不少时间。

不过,老师说的对,因为可能每辆自行车的中轴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拆开的情况下,不好指点我。

网友C:
偶搜过,TB上规格比较多(主要是轴长),可以对照具体尺寸图找卖家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搜过,TB上规格比较多(主要是轴长),可以对照具体尺寸图找卖家确认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一直想学着更换家中老式自行车的中轴,老师发的更换自行车中轴的贴子,让我有了敢动手拆换的信心,向老师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2023-05-16):
牙盘不一样 中轴也不一样,没法改。还是换钢珠吧,好的钢珠寿命也很长的

网友:
这种26寸28寸的,满满的回忆。

网友:
我的26寸普通车,中轴就是换成了山地车轴承中轴,两边的螺纹是通用的,关键是长度,长度一致就可以了,牙盘也换了,从老式插销的,换成方孔的了。

网友:
是不是滚轴 轴承更好

网友:
老式自行车中轴基本有2种:
注意前者中轴孔没有螺纹,2个钢碗直接沉进去,填满钢珠和润滑脂后用带内丝的“档”在有外丝的轴上相对拧紧即可;而后者中轴是轴上带“档”,而中轴孔带内丝/钢碗带外丝,碗内填满钢珠和润滑脂后拧到轴孔里支持中轴。
所有2种中轴很不相同,如果要换双轴承的中轴需要注意选择对应的品种。
至于原来的档/碗/钢珠也是很成熟的方式,一般没必要更替,而以纯填钢珠(约11颗)为佳,带珠架的反而容易发生碎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