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维修问题,望各位解答一下。

楼主(2020-03-18):
手头有两个电脑电源,第一个电源,全12v输出电源。进去虫子短路了某个点,然后点不亮了。。但是外观无损坏。  换了场效应管附近的一个1欧姆的电阻后 绿色线有电压了。5V。  串联灯泡 通电启动的时候 ,灯泡连续闪五六下后 熄灭,电源无输出,没敢拆下灯泡试,问一下 可能哪里还有问题?输出整流二极管测了。是好的。

第二个电源,dell  290w的  全12v输出电源、一开始炸了初级电容。量整流桥和场效应管都是好的。。 串联灯泡。通电灯泡不亮,启动时候 灯泡长亮。  输出二极管测试没短路。

网友:
上图看看吧,这么看看不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