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慧荣SM3281优盘做多驱多启功能的再完善

楼主(2020-03-18):
之前写过一篇关于SM281主控的U盘做多驱多启的贴子,上贴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22&extra=

是将U盘分成多个usb-zip分区,然后分别往多个zip分区里写入引导程序。

这样做成的引导盘,正常引导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zip分区里的数据,是可以改写和删除的。

做好的启动盘,我们当然是不希望里面的内容被随便改写的,因为万一改动或删除了某个关键的文件,这个启动盘就启动不起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将写完引导程序的zip分区,改成别的,不可被修改的分区类型就可以了。

有两种方式:
1、把分区类型改成usb cd-rom。但是,实测改成cd-rom之后,写入的引导程序被破坏了,不能再启动,此方法行不通。
2、把分区类型改成只读的usb zip。实测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下面看一下操作步骤。

还是通过改CID的方法,将原来的分区类型由usb-zip(50),改为只读的usb-zip(51),保存一下CID就可以了。

这是做了3个引导分区加一个数据分区,写写入了引导程序之后。

下面看一下改动后的效果

右键没有删除文件或新建文件的按钮了。

格式化提示磁盘写保护,说明我们改只读usb-zip分区成功了。

SM3281不能像3257,3267,3268这些主控一样,能直接用SMI tools烧录光驱镜像,只能通过这种折中的方式实现多驱多启了。
得益于3281优秀的4k读写性能,以及高达250+的读速度,做启动盘还是挺香的。

补充一点:

3楼的朋友说这种通过改CID的方法太麻烦,其实用改CID的方法,把U盘分成多个分区之后,每个分区在系统下,都可以做为一个单独的物理U盘,随便折腾。

本人刚才把第二个分区,用常规的方式,做了个杏雨梨云的PE进去。

不过在用PE程序制作的过程中,会把这个分区,再分成2个分区,一个数据分区和一个可引导的PE隐藏分区。

方式多种多样,就看你想怎么玩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楼主是会折腾之人

网友A:
有点麻烦 我用微pe工具做出来的是隐藏分区看不到,只能用分区工具删除再从新分区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烦 我用微pe工具做出来的是隐藏分区看不到,只能用分区工具删除再从新分区恢复 ...

你说的和我说的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说的重点是把一个U盘,做成多个可启动的驱动器,你说的是往某一个驱动器里写入引导程序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烦 我用微pe工具做出来的是隐藏分区看不到,只能用分区工具删除再从新分区恢复 ...

这个貌似只能单启动,再用同样方法写另一个就可能不能启动了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啊!

楼主:
哈哈!
我一直想问,你的头像是你的什么人?老婆?还是梦中情人?感觉像个日本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一直想问,你的头像是你的什么人?老婆?还是梦中情人?感觉像个日本妹子 ...

岛国片里的

楼主:
兄台有追求,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厉害!真的服了,现在上论坛看兄台的技术贴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追求,佩服佩服!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朋友分享3281的写保护方法!

网友:
没用过多启,到是有很多8G的小启动盘

网友B(2020-04-17):
前几天从你那买的U盘按这个方法分区,其中SM3267AE的16G盘成功做成5光驱。另一个3268AB(芯片精灵识别为3269AB)32G的换了好几个量产软件版本,试了分几个不同属性的区,结果第二个以上的分区都看不到,我的电脑里,SMI tools或MySDKTest,还是rufus这个工具都只能看到第一个分区,看不到其它分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三个分区,都可以通过uefi方式来启动吗?

网友:
绝对的技术贴,只能顶礼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从你那买的U盘按这个方法分区,其中SM3267AE的16G盘成功做成5光驱。另一个3268AB(芯片精灵识别为3269 ...

这个我也不好说,抽空我找个盘试试。

网友:
做成hdd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好说,抽空我找个盘试试。

谢谢,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