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六角扁钻改造,探究国产钻头同心度的秘密

楼主(2020-03-18):
6.6包邮的锯条到了,试了下锯螺丝挺顺畅的,突然看到了压箱底吃灰的国产扁钻,由于钻起来摆得实在太厉害(转起来定心尖能划出2mm左右的圆...)本来打算扔了,
然后想起来之前吐槽过国产六角钻头歪估计是六角柄的锅,同时对比圆柄钻头得出结论,
不过理论归理论,这次正好手里工具齐全,就来验证下国产钻头的同心度究竟是不是六角柄的锅

上钳,上锯,开锯,滋滋滋

得到圆柄钻头一支

上钻,试同心度,呵,果不其然,中心尖摆动在0.一二mm左右,几乎可以忽略,相比之前动不动画出2mm的圆那可好的不止一点半点

剩下的就是收尾工作了,手动锯的剖面很难看,
上简易打磨台

得到处理后的圆柄扁钻一支

废物利用目标达成

总结:追求同心度的同学,可以直接pass掉淘宝热销品牌的六角柄了,真没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六角柄问题,第一个有个概率问题, 第二个,越短越 不明显, 越长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六角柄问题,第一个有个概率问题, 第二个,越短越 不明显, 越长越明显 ...

手里的好几支六角柄每换一次夹持方向同心度都会有明显变化,这你非说和六角柄无关那我真没辙,
目前用过稍微好点的六角柄就老A和绿林的65mm双头(绿林其他的六角也歪),
好点的定义是无论怎么换夹持方向同心都不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
这我觉得还是能说明一定问题了,
淘宝热销的六角柄为了压缩成本加工真不怎么讲究,不过能理解,价格摆在那儿,我自己用得也不别扭,
只不过建议对同心度有强迫症的朋友别碰而已。

网友:
钻头的同心度的问题,哎,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B:
六角柄主要是上冲击批,有力量有速度,效率扛扛地,反正那个快接旷量大,同心度要求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柄主要是上冲击批,有力量有速度,效率扛扛地,反正那个快接旷量大,同心度要求就那样了 ...

扁钻和支罗钻基本都是六角柄,没看见有圆柄的卖,这俩怎么说都是电钻上用得多,要是有圆柄的扁钻和支罗钻卖我也不废这劲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动图很精彩

网友C:
买50厘米长的批头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50厘米长的批头来试

批头没兴趣了,本身批头的同心度也不怎么影响拧螺丝,何况买了这么多批头基本得出结论,稍微好点的牌子批头都挺直且均匀,小牌子就拼运气和夹持方向,有的方向直有的方向歪。
再说50cm那就和同心度也没啥关心了,纯粹拼轴承的数量,没任何意义

楼主:
把支罗钻也锯了,这个就没扁钻那么幸运了,锯掉六角柄还是歪只不过也比之前好多了,小歪和大歪在钻孔手感上差别还是蛮大的,一个几乎不震手,一个把手震得哐当哐当的

锯前锯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支罗钻也锯了,这个就没扁钻那么幸运了,锯掉六角柄还是歪只不过也比之前好多了,小歪和大歪在钻孔手感上 ...

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动图?这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动图?这么清晰

potplayer,挺好的视频播放器,自带gif生成

网友D:
很多在工厂干过的朋友都知道,凡是这类需要热处理的细长工件,在热处理后都多多少少有些变弯,需要有一道人工校直工序。但对这些极便宜的工具,不够人工校直的成本,所以买这些便宜货,如果对其直线度还有一定要求,那必须要自己校直才行,否则就去买贵的。我买过不少加长的电锤钻头,其中有大约一半比较弯,需校直才好用,我都把它们校直了一遍。

网友:
我有一堆扁钻和支螺钻没一个六角柄的啊

网友:
又不是台钻感觉无所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在工厂干过的朋友都知道,凡是这类需要热处理的细长工件,在热处理后都多多少少有些变弯,需要有一道人 ...

这玩意儿自己怎么校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自己怎么校直?

这个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动脑筋想办法了。对于电锤钻头我是这样校直的:先把钻头放在在平板上面(例如大理石或玻璃台面等处),然后用手按住钻柄并转动,观察钻头刃部的跳动情况,找出最高点,用记号笔做出标记。然后把钻柄水平夹在台钳上,标记要处在水平位置,拿一根套管套在钻头前端起三分之一处)没有套管用大力钳夹住也可以),然后按标记的反方向用力水平转动套管,注意第一次少转一点,最好拿个物体例如木块或纸盒等,上边画一条线做参考,第一次先转到这条线,然后把钻头拿下来再放到平板上看看校直的效果,如果校直的不够,就再重复做一遍,比上一次要多转几毫米距离,这样循序渐进,一般两三次即可校直的较满意了。一般10毫米及以下的钻头自己是可以校得动的,10毫米以上的就费力了,不过10毫米以上的电锤钻头也很少有弯的,用不着校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动脑筋想办法了。对于电锤钻头我是这样校直的:先把钻头放在在平板上面(例如大 ...

厉害!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