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轴线的问题

楼主(2020-03-18):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
就是家里的有线电视那种比较粗的同轴线,能不能用下图的
这种细的同轴线代替,做了个4菱天线放在屋顶,粗同轴线
不太好拉,想用这种细的

网友:
有线电视那种比较粗的同轴线的阻抗是75欧的。

网友:
阻抗不会大么 ,不考虑阻抗可以用

网友:
1、线材质量一样的话一般是越细损耗越大,频率越高损耗越大
2、如果不是大功率传输的话,阻抗匹配就能用,有线电视大部分用75欧,wifi用50欧,具体看你的机器、天线的阻抗了

网友:
你这个是50欧的射频同轴,有线电视粗的那种是75欧,俩阻抗不匹配会产生驻波反射,模拟信号会重影,数字信号会干扰,大功率会烧~

网友:
以前我用过10M局域网那种50Ω的在家里布七八米,也用过电信的2M中继线75欧的,都没看出有什么差别,只是当时是模拟信号。不过家里最多十多米,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