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二手床头开关

楼主(2020-03-18):
(图片)

网友:
貌似触点烧黑了啊

网友:
用料不错,以前在塘沽市场里也买过,标的是110伏,触点都加一滴万能润滑剂,可解决接触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我仔细考证过来源。来自于电暖桌。
首先床头开关没必要用这么好的防烫包纱硅胶线,再者也不用这么大的电流。一般使用也不会出现“触点烧黑”的情况。
在书中看到电暖桌 好奇 一搜 发现大多数都配有这样的开关。

网友:
切、入,110V
看来是岛国用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