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PoE·AC一体化路由模块 TL-R488GPM-AC拆机拆解

楼主(2020-03-18):
家里装修,准备买个这玩意,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拆机图片,也没有具体硬件参数,只能自己买一个来拆机了。拆开一看,原来主要芯片上面都是被散热片粘住的,弄不下来。凑合看看吧。

网友A:
这个路由好高端的样子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好高端的样子撒

主要家用,墙面用POE电源的AP,一般户型四个POE的AP信号已可覆盖得非常好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银方那一款

网友:
mesh技术的路由器,比这种好些

网友B:
好像记得网上看到过。是MTK的。

网友:
第一次见 tp 这么舍得用料~~~竟然还有固态电容+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记得网上看到过。是MTK的。

哪里看到的?我一直没找到,要知道是MTK,就不买这款了。

网友:
看我的拆机照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9934&extra=

MTK7620+螃蟹8370千兆交换机芯片

网友(2020-06-29):
这个需要装修前统一设计考虑,否则没用啊

网友:
这个建议别当主路由 就当个AC控制器

网友:
这种比一般路由器高档多了!!

网友C:
U4为做自动重启的用的单片机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C:
U4为做自动重启的用的单片机

俗称看门狗。

网友(2021-07-20):
我也准备上这套设备,它的宽带叠加功能挺好的,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2023-02-06):
这类型路由器根本刷不了机,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安装在弱电箱内,比较美观,我就买了498,用上千兆宽带后发现性能弱得一逼的。

网友:
家用的,企业一般不用tp

网友(2024-01-22):
擦亮双眼,远离工业垃圾

网友:
有个470GP,估计质量还不如你这个,一晃放在弱电箱4年了

网友:
这个是AC,配POE的A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