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滚筒洗衣机更换轴承水封后,噪音来源问题探讨

楼主(2020-03-18):
如题,之前用了三年多的三洋滚筒洗衣机,噪音越来越大,空转内桶有响音,初步判断应该是轴承坏掉,在拆机后,更换完轴承水封后,空转响音是没有了,但感觉高速脱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大.判断原因可能有两个:
1.轴承水封没装好,内桶同心轴偏移;
2.最大的噪音应该来自电机,有师傅说是电机碳刷的问题,不知是否正确,但如何解决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做的测试有如下几种:

1.模拟正常使用,带衣服洗涤脱水,状态如附件所示

2.不带衣服,高速脱水,内桶 后转盘,状态如附件所示

3.卸掉传动皮带,高速脱水,电机中轴转态如附件所示

4.手动转动电机传动轴,状态如附件所示

PS:上次拆机,附带出现一个小问题,就是洗涤脱水后,显示屏会有残影出现,要重新按电源开启跟关闭,残影才会去除,这又是哪里没接好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说明电机轴承也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电机轴承也要换了。

电机轴承,应该比较难买到相应的配件吧?

网友:
同感 换电机轴承吧

网友(2020-04-17):
下载附件要扣好几十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