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声艺宝ESYB HY254101蓝牙模块固件

楼主(2020-03-18):
某宝6块钱的HY-254101 刷出厂固件给ESYB充电板用编程接口

手头没有cc debugger 用的ESP8266(nodemcu)作为烧录器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jeanniquini/CCLoader
先配置好esp8266的arduino ide 百度一下
然后烧录项目中的\Arduino\CCLoader\CCLoader.ino到nodemcu
然后连接nodemcu和HY254101模块

开启一个cmd窗口
cd到项目中的windows目录
根据你的系统选择64位或者32位的ccloader.exe

CCLoader_x86_64.exe 1 CC2541_SBL.bin 0
红色的这个 1 是你nodemcu插到电脑上之后的串口数字 比如COM10 就写 10
回车之后
出现
Waiting for respond from Arduino...

Uploading firmware...

1  2  3  4  Upload successfully!
File closed!
Comport closed!
就是上传成功了
如果卡在
Waiting for respond from Arduino...
或者出现
Waiting for respond from Arduino...

No chip detected!
Upload Failed!
File closed!
Comport closed!

就说明线路连接的有问题,检查一下

下载成功之后就可以用BleConfig来进行串口烧录了
找个cp2102之类的usb转串口(一定要支持3.3v的

右边第6脚一定要接GND 是模块的WAKEUP脚,不接不能烧录
连接好之后打开BleConfig.exe

1 选择你串口(usb转ttl的串口 不是nodemcu的) 波特率115200
2 点SBL
3 选择目录下的TC41_MS_SBL_20180122_V2.84_SBL.bin
4 点本地烧录
不出问题的话进度条就会开始走,走完就可以用了

由于这个固件没开启通信加密,而声艺宝的app是默认开启的所以原版的app没法用,需要修改app关掉通信加密
同时由于加密非加密通信长度不同会导致app收到的数据拆分有问题,这个也需要修改。

用到的工具 固件 修改好的apk都打包到一起了。

如果手里没有nodemcu也可以用arduino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RedBearLab/CCLoader
连接方式什么的项目中都有

网友:
看完了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值得一试。。。希望在别的蓝牙模块上也可以使用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要是能把1元POS机用上就完美了!不过现在也很不错,就是蓝牙板加上运费有点坑~~~多点还好

网友:
我有空去试试

网友:
高手,标记一下,我是星空98076:handshake:

网友B:
强帖留名,手里还有好几个没蓝牙的板子

网友C:
哈,我还有好几百片不带蓝牙的四口充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把1元POS机用上就完美了!不过现在也很不错,就是蓝牙板加上运费有点坑~~~多点还好 ...

我这儿还有少量的带蓝牙的成品26元钱,上手配上屏就用,不配屏也可以直接用APP直接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帖留名,手里还有好几个没蓝牙的板子

配上一块钱的单片机,加上屏就可以玩了

网友:
好贴,在研究怎么给2541刷固件呢,学习学习。

网友:
蓝牙cc2541有什么固件 ,我有好几个 可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上一块钱的单片机,加上屏就可以玩了

亲爱的群主,单片机大法应该是我第一个实现的,虽然用的是ar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我还有好几百片不带蓝牙的四口充板子.

不要忽悠我了,4口不带蓝牙的已经好几个了,你让我弄那么多干啥用……

网友:
arduino  esp8266安装包总下载失败怎么破。
从北地安装吗。
防火长城太高了。下载不来安装包。从github下载不行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D:
烧录器都成功了,没想到居然卡在了串口本地烧录这个地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录器都成功了,没想到居然卡在了串口本地烧录这个地方,郁闷

我也是,卡住了,arduino成功烧录成功,串口sbl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录器都成功了,没想到居然卡在了串口本地烧录这个地方,郁闷

在刷串口的软件上选完串口后,要先点一下 打开串口按钮  然后再点SBL 按钮才能正常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