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下说用相变散热硅胶粘住的散热片怎么拆比较好?

楼主(2020-03-18):
粘的很紧啊,怕拆坏芯片,怎么拆比较好?

网友A:
相变散热加热啊,热了就化了能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变散热加热啊,热了就化了能拿下来了

大概多少温度啊?怕温度控制不好把主控拆了

网友B:
温度不超过150度不会的,除非过于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超过150度不会的,除非过于暴力

好的,谢谢,下次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温度啊?怕温度控制不好把主控拆了

我查了一下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是60度,定型温度是70度,那施加90度的温度绝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是60度,定型温度是70度,那施加90度的温度绝对足够了 ...

好的,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