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丰田RAV4 17款VFD车机 屏幕终于点亮内含资料程序

楼主(2020-03-18):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通过车机电路板分析屏幕引脚

数据是用某宝的逻辑分析仪抓出

发现17款车机屏幕和14款的屏幕基本差不多

这屏分辨率是256*50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Y轴的起始位后移4个像素(0x04)
然后折返长度设置为56即可
程序,这里移植了正点原子的OLED屏的程序

这里特别说明图片显示的取模

横向取模
引脚定义
VFD_CS --PE2
VFD_SDA --PE4
VFD_SCK --PE0
VFD_RS --PE6

网友A:
正犹豫呢,有oled,是不是可以替代这个vfd呢,效果似乎类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犹豫呢,有oled,是不是可以替代这个vfd呢,效果似乎类似啊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VFD由于是荧光粉发光,所以它有辉光的,那种迷人的光,不是OLED那种冷冰冰的光你呢个比的。

网友:
我也弄了个。

网友:
谢谢分享。。。。。这折腾的很漂亮。。。。。。

网友:
漂亮!

手写体的字体看着有点粉笔字的感觉,太赞了!

网友:
看的好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VFD由于是荧光粉发光,所以它有辉光的,那种迷人的光,不是OLED那种冷冰冰的光你呢个 ...

OLED也是荧光粉发光,你找个报废的屏,撕掉上面的偏光片,拿紫外灯照一下,也是会有荧光的,同样OLED的像素点也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ED也是荧光粉发光,你找个报废的屏,撕掉上面的偏光片,拿紫外灯照一下,也是会有荧光的,同样OLED的像 ...

发光原理不一样,出来的光线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资料能否弄到网盘了分享

网友:
RAV4不是253*63的吗,怎么变成了256*50了

网友:
点阵式的字符粗糙,还是段码屏的一体式看着舒服

网友D:
升压部分用的什么电路呢

网友E:
这个象是雷凌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部分用的什么电路呢

暂时用的是车机自带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象是雷凌车机

是的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C:
OLED也是荧光粉发光,你找个报废的屏,撕掉上面的偏光片,拿紫外灯照一下,也是会有荧光的,同样OLED的像 ...

oled是有机自发光涂料,很多有机物都带荧光性质的,但这不是它主要作用。而vfd则是完全靠电子激发荧光材料发光的,更接近自然光,还有短暂的余晖,而oled就没有余晖,光谱很窄,还偏蓝光。

网友:
大佬用的是整屏写还是可以花点呢

网友:
升压部分用的什么电路呢?灯丝交流还是直流?